单片机怎么接收这些脉冲信号???怎么检测是否接收信号

楼主:
求助,各位大咖们

网友A(2017-11-10):
用单片机的Pin脚接收

网友B:
这需要你构转一下方案法:
提示给你以下两种方式:
1、做一个周期为T的时间中断,T远小于最小的脉冲宽度(3倍以上吧),每次中断检测输入口,记录一下连续=1的次数TH,连续=0的次数TL,分析TH、TL的数值是知道是什么脉冲了信号了。
2、做一个周期为T的时间中断,并做一个计数器TX,每中T中数时将TX+1。
当输入有变化时也产生中断,中断后:如果输入=0,就令TH=TX,并将TX清0;如果输入=1,就令TL=TX,并将TX清0;
分析TH、TL的数值是知道是什么脉冲了信号了。

还有一些要点不提醒你了,自己解决:如TX溢出问题,T的选择,TH、TL如何分析拼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需要你构转一下方案法:
提示给你以下两种方式:
1、做一个周期为T的时间中断,T远小于最小的脉冲宽度 ...

方便写一下大概的程序吗??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