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PCB布线时,飞线颜色、隐藏的控制方法

楼主(2017-11-10):
在刚刚启动Altium Designer的PCB画图时,PCB编辑器区内成百上千根同一颜色的飞线像蜘蛛网一样,乱成一团麻,看不清第一个布线网络的飞线,因此导致不能正确的选择布线路径、最短布线路径,如果把当前布线的网络或重要网络的飞线颜色,改成不一样、醒目的颜色,对布线将非常便利。
改变重要飞线、当前布线网络飞线的颜色:在PCB环境------单击屏幕右下角的PCB------在弹出的菜单中单击:PCB-----屏幕右侧弹出PCB面板-------在面板选择:nets------NETS列表中选择当前布线的网络或GND\VCC等重要网络-----双击-------弹出:编辑网络对话框------双击:连接颜色-------选择一个醒目的颜色-------确定------确定--------PCB视窗中飞线的颜色已经改变成醒目、独特的颜色。
PCB视窗中的栅格影响对飞线的观察和识别,最好隐藏飞线:按G------在弹出的栅格尺寸中选择最小的栅格:1mil-------PCB视窗中栅格线看不到了。
同时改变多个网络飞线的颜色:打开PCB面板-------按住shift-------依次点击PCB面板中NETS列表中的多个网络------点击右键--------选中:change net colors------确定颜色。
一个网络类包括很多个网络:改变一个网络类的颜色:在PCB面板中网络类net class上点击右键------选择change net colass------确定。,
网络飞线选择显示:网络飞线同时显示,会显得PCB视窗乱麻一团,看不清想看的网络,采取以下步骤:点击菜单view------connections------hide all-------飞线全部消隐------view-----connections------shownet-------点击:enter-------弹出:net name对话框------输入网络名如GND------点击:enter-------GND网络的飞线单独显示出来。
PCB中只显示某一个零件相关的飞线:view-----connections------showcomponent nets-------点击:enter-------输入零件标号如U1------按:enter---------U1相关的网络飞线单独显示出来。
怎样设置让PCB网络飞线的颜色显示成板层颜色:飞线也可以使用它起始和结束的板层颜色来显示。这些飞线显示 为虚线,使用起始和结束板层的颜色共同显示。这个特性在多层板布线时非常理想,因为它显示了 飞线必须到达的目标板层。 注意,只有当飞线连接了不同板层时才会应用虚线覆盖颜色 如果飞线起始和终止在同 一板层,它会保留定义的颜色。点击菜单:design------boardlayers colors(或按快捷键:L-----弹出:视图配置对话框------点击:对话框顶部:视图选项-------在对话框右边勾选:使用层颜色作为连接线的颜色。

网友A(2019-03-29):
你的系列帖子讲清楚了AD功能,很是实用,楼主辛苦了

网友B(2019-09-25):
乱七八糟!叙述的一点逻辑性都没有!咪头马乱的!搅成一锅粥

网友C:
最好做一些图片说明一下,最好了

网友D(2021-05-31):
讲的很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