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点动按钮控制继电器电路图

楼主(2017-11-10):
是这样的,我有10个需要测试电压的针点,然后这些针点都是通过一个万用表测试然后读出来的,现在我要做的电路是需要用点动按钮来切换这10个针点单独去测试电压,而且是可以随便按哪个按键,按的这个按键就连到万用表表笔了,并且其他的针点通道都必须关闭,就是说此时只能1个针点的电压连到万用表上,我现在是想用点动按钮和继电器来控制,但是我设计的电路只能顺序切换,不能随机切换,在座的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办法呢?我这先附上我的电路。

这个是3路的,我没有全部画出来

这个是3路的,我没有全部画出来

楼主:
没人知道怎么做吗?

网友A:
其实也不用那么复杂的电路,完全可以用简单的带复位功能的开关来搞掂。
给每个开关编号,按下就接通松手后测试点就断开了

网友B:
用一个简单的的51芯片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简单的的51芯片主控

就是想用纯电路来实现,不用单片机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也不用那么复杂的电路,完全可以用简单的带复位功能的开关来搞掂。
给每个开关编号,按下就接通松手后 ...

你是说自锁按钮吗?现在指定的是需要用点动的,不是自锁的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用一个51单片机来控制吧,电压最高值是多少呢

我是想用纯电路来做,不想用单片机来控制。我知道单片机是可以的。我就想看能不能除了单片机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用纯电路来做,不想用单片机来控制。我知道单片机是可以的。我就想看能不能除了单片机还有没有别的 ...

这个问题狠好办,买10个质量好些的微动开关(不是轻触按键),相同端与万用表+接在一起,另一端分别接10个需要测试电压的针点,万用表 - 接共地,10个开关编号,按几号就是测其测试点。即不用单片机也不用继电器。

网友E:
可用带机械互锁的多位琴键开关解决,只能按下一个,按谁都行,不需电器互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