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弄的按键控制led程序有问题请教下哈!

楼主(2017-11-10):
#include <reg52.h>
sbit s1 = P3^5;
sbit s2 = P3^4;
sbit s3 = P3^3;

sbit led1 = P1^0;
sbit led2 = P1^1;
sbit led3 = P1^2;

sbit k1 = P1^5;
sbit k2 = P1^6;
sbit k3 = P1^7;

void main()
{
led1=0;
k1=0;

if(s1==0)
{
led1=0;
led2=1;
led3=1;
k1=0;
k2=1;
k3=1;
}

if(s2==0)
{
led1=1;
led2=0;
led3=1;
k1=1;
k2=0;
k3=1;
}

if(s3==0)
{
led1=1;
led2=1;
led3=0;
k1=1;
k2=1;
k3=0;
}

}

怎么改可以开机led1和k1亮,按下s2和s3可以控制它关了?在main和if之间加可以做到开机亮但不受2.3按键控制它关。对于单片机我不是学这个的,但玩玩有点理解自己弄了个控制程序做个小东西,但我想让他开机led1和k1工作,也受其他键控制,就这不会怎么想

楼主:
谢谢,不用了,我加个循环可以了

网友A:
先读懂读通正确的程序,否则,在错误中不易转出来。

网友A:
电路也没有,设置也没有,别人怎么帮啊?

网友B: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sbit s1 = P3^5;
sbit s2 = P3^4;
sbit s3 = P3^3;

sbit led1 = P1^0;
sbit led2 = P1^1;
sbit led3 = P1^2;

sbit k1 = P1^5;
sbit k2 = P1^6;
sbit k3 = P1^7;

void main()
{
        led1=0;
        k1=0;

        while(1) //加这个可以做到开机亮led1和k1亮
        {
                if(s1==0)
                {
                        led1=0;
                        led2=1;
                        led3=1;
                        k1=0;
                        k2=1;
                        k3=1;
                }

                if(s2==0)
                {
                        led1=1;
                        led2=0;
                        led3=1;
                        k1=1;
                        k2=0;
                        k3=1;
                }

                if(s3==0)
                {
                        led1=1;
                        led2=1;
                        led3=0;
                        k1=1;
                        k2=1;
                        k3=0;
                }
        }

}

网友C:
电路图呢

网友D: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sbit s1 = P3^5;
sbit s2 = P3^4;
sbit s3 = P3^3;

sbit led1 = P1^0;
sbit led2 = P1^1;
sbit led3 = P1^2;

sbit k1 = P1^5;
sbit k2 = P1^6;
sbit k3 = P1^7;

void main()
{
        led1=0;  //根据你的电路图改这里
        k1=0;   //根据你的电路图改这里

        while(1) //加这个可以做到开机亮led1和k1亮
        {
                if(s1==0)
                {
                        led1=0;
                        led2=1;
                        led3=1;
                        k1=0;
                        k2=1;
                        k3=1;
                }

                if(s2==0)
                {
                        led1=1; //根据你的电路图改这里
                        led2=0;
                        led3=1;
                        k1=1;
                        k2=0;
                        k3=1;
                }

                if(s3==0)
                {
                        led1=1;
                        led2=1;
                        led3=0;
                        k1=1;
                        k2=1;
                        k3=0;
                }
        }

}

网友E:
这个各个板子电路图不一样,只看程序找不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