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差分对布线中,怎样调节两根线的长度相等?

楼主(2017-11-10):
差分对布线中的蛇形布线:
差分对布线中的正极线和负极线长度,必须相等。布线完成后,如果不相等,可以对已布线中较短的线进行蛇形化加长:PCB视窗:tools------interactive length tuning(长度调节)-----光标变成十字形-------对准铜线单击------单击TAB键--------弹出蛇形走线振幅、步距设置对话框------设置数值------确定------光标沿铜线滑动-------铜线随之变成蛇形线延长。
对一个已经布线的铜线,进行长度调整的过程如下: 从 Tools 菜单中启动 Interactive Length Tuning (交互布线长度调节)模式。点击需要调整的目标走线,沿着走线路径移动鼠标添加调节片段。光标能够辅助处理过程,作用如下: a) 黄色标杆表示最小和最大长度。 b) 绿色标杆表示目标长度。c) 滑块展示了当前布线长度距离目标值有多近。
光标显示了当前走线长度,距离目标长度有多近。
按下 TAB 键可以打开 Interactive Length Tuning 对话框 (下图),

可以在其中配置:  a) Target Length 区域可以配置为: i) From Rules:如果定义了至少一条 Length 或 Matched Length 设计规则,Altium Designer 会严格遵从这些规则。 ii) From Net:从右侧列表中选择一个网络,它可以被更严格的设计规则覆盖。 iii) Manual:在 Target Length 区域手动输入长度。 一旦选定了一个模式,记得查看对话框的描述区域,它能够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帮助理解当前配置的长度调整模式。
有三种调整样式可用见下图: i) Rounded 。 ii) Mitered with Arcs 。 iii) Mitered with Lines 。当使用 Mitered with Lines 和 Mitered with Arcs 时, Clip to Target Length 选项可用。
另外,调整样式和属性 (如间距和幅度) 可以使用快捷键控制。按下 SHIFT+F1 (或 ~ 键) 。会弹出快捷键列表。
配置网络走线长度规则
有两种主要的规则来控制长度调整,它们是: 1. Matched Net Lengths 规则。 2. Length 规则 这两种规则在设计中存在时延差或整体信号延迟时变得非常重要。 如果需要信号同时到达,使用 Matched Length 规则。 如果需要信号在某个最小时差内到达,使用 Length 规则。

Matched Net Lengths 设计规则 Matched Net Lengths 设计规则指定的目标网络必须在特定的容差内拥有同样的布线长度。这个规则通常针对网络类使用。 典型的查询语句是 InNetClass('MyEqualLengthNets'),它表示规则应用到了所有名为 MyEqualLengthNets 的网络类中。使用 Design ? Classes 命令来建立网络类。 设置好 Matched Length 设计规则后,长度匹配工具会从目标网络中寻找最长的走线,提供一个有 效地长度范围,加减设计规则中指定的 Tolerance 值。
Length 设计规则 作为 Matched Length 规则的补充, Length 设计规则指定一个网络或一组网络的整体布线长度。
专业售后培训 134 Version 1.0
如之前所述,长度调整工具会严格执行 Matched Net Lengths 和 Length 设计规则的约束。如果 Length 规则指定的最大长度比 Match Net Lengths 规则目标中的最大长度要短( 包括容差),那么 在调整过程中会遵从 Length 规则。Net Length Tuning 对话框中的描述区域会指出是否有无效的 值,或它使用的哪些数值来自设计规则。
使用网络长度标识:使用长度调整工具添加走线片段时,会出现网络长度标识。它提供了一个可视的标尺,表明当前走 线长度距离目标长度还有多远。 指示标尺包含了一个白色外框,两个垂直的黄色标杆,一个垂直的绿色标杆。在白色外框内部是带 有颜色的滑块,用于表明网络当前的走线距离,真实的长度值会显示在滑块上方。 白色外框表明了长度范围,它的上下限取决于所选择的 Target Length 模式。 如果选择了 manual 模式,滑块下限是当前网络的走线长度,上限是当前网络长度加上两倍的当前 网络与目标长度的差额。 如果选择了设计规则模式,滑块的上下限会直接从 Length 规则获得。如果没有定义 Length 规则, 那么滑块会从当前网络长度算起,与在 manual 模式下相同。 绿色标杆表明了目标长度,黄色标杆表明了允许的最小和最大长度。最小和最大长度值遵从设计规 则的严格定义。
网络长度标识实例见下图
Interactive Length Tuning
对话框和基于设计规则的网络长度标识。
上图中:
标识中最小长度是 50mm (来自 Length 规则)。
标识中最大长度是 55mm (来自 Length 规则,最严格的限制)。
目标长度最小值是 50mm (由 Length 规则定义)。
目标长度最大值是 55mm (由 Length 规则定义)。
目标长度正好处于目标长度的最小值和最大值中间 (55 + 50) / 2 = 52.5。
当前的走线长度是 52.187mm,它位于容差之内,所以标识显示为绿色。

以上的图文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方便保存,内附清晰图):(共4页)

网友A(2018-02-09):
学习了,学习了,赞一个!!

网友B(2018-07-29):
讲得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C(2019-01-24):
讲的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