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PCB板布线的设计规则检查

楼主(2017-11-10):
DRC检查:分为在线检查和批检查。在线检查;检查程序一直在后台运行,PCB画图中出现违反规则的情况,在线检查及时发现并高亮显示,阻止违规的布线。批检查:在人工启动PCB检查程序后,才对所有检查项一次性检查。
启动一项在线检查的条件:1、design------rule----inabled见下图。    2、tools------design rules chack------在线打钩
   3、tools-----preferences------PCB editor-----ganeral--------online DRC打钩

DRC检查后,发生的违反规则部位,以两种方式显示:1是图形显示(称为:冲突细节的显示):以图形符号的形式显示在PCB视窗上:定制的冲突图形 大多数用于 Online/Batch DRC 检查的设计规则都有定制 的冲突图形 – 当与设计规则冲突时出现在工作空间,这些 图形表达了更清晰的 DRC 视图。对于某个特定的设计规 则冲突,冲突图形只在发生冲突的板层显示。 某些情况下,冲突图形不仅显示出冲突在哪里产生的,还 会显示出设计规则定义的约束值,并标明冲突值是高于还 是低于这个约束值 (如图图 7)。 其它的图形,包括网络天线 (Net Antennae)、Short-Circuit、 Room Definition、 Layer Pairs 和 Vias Under SMD 的规 则冲突,都将显示为图形,因为它们没有定义的约束值。
上图:顶部:红色:表示铜线宽度小于5mil。 下部灰白色圆环:表示焊盘圆环小于4mil。
上图:Net Antennae网络天线冲突。
上图:短路冲突。
2、在违反规则的部位进行覆盖(冲突覆盖):使用表示冲突 的覆盖层 Overlay。 Overlay 在存在冲突的设 计元素上覆盖了一层图案,设计者可以选择 覆盖的图案样式。 这两种方法都是简单实用的冲突显示方式。 当视图很小时,覆盖的图案可以标识冲突位 置,之后可以放大视图,通过冲突图形来查 看详细的冲突信息。

上图:PCB对象上叠加了高亮的小花:表示这里发生违反规则。

如何在PCB板上设置:违反规则的显示。PCB视窗------tools------preferences-------pcb editor------DRC violations display--------显示违反规则有两种方式:1在违反的部位以图形符号显示,2在违反的部位进行覆盖。见下图:
在违反规则的部位进行冲突覆盖:用户可以选择四种覆盖图形:见上图的顶部四种图形。系统默认选择典型B。
上图下部的表格,用来设置每一项的违反规则,启动哪一个小时方法:采用勾选的方式:1图形显示(冲突细节)2覆盖显示冲突部位。
DRC之后,违反规则的DRC图形(细节)显示颜色、DRC覆盖颜色,是可以选择的:在PCB视窗-------按L键------弹出:视图配置:对话框--------在对话框顶部--------选择:板层和颜色:标签--------在:系统颜色栏--------双击DRC error markkers右边的颜色小方块-------选择DRC覆盖颜色(系统默认是绿色)---------在颜色右侧的展示打钩--------显示DRC覆盖-------不打钩:不显示DRC覆盖--------在系统颜色:DRC detail markers-------右边的颜色小方块双击:选择图形(DRC细节)颜色(系统默认是灰白色)-------在颜色右边的展示小方块打钩--------显示DRC图形(细节)------不打钩:不显示DRC图形(细节)
要在PCB视窗中显示DRC违反规则,应进行设置:tools------design rule check-------在report options-------DRC报告选项-------勾选:创造违反事件。
每种设计冲突的图形符号?在哪里找到?
怎样查看违反规则的细节:
1、批量进行DRC检查后,将产生的大量违反规则项报告,在messages信息面板中显示,可在信息面板中双击其中一项冲突,视图会自动切换到PCB板违反规则的部位且放大显示。
2、在运行DRC检查后,违反规则的详细列表,用一下方法调出来显示:在PCB视窗--------单击屏幕右下角:PCB-------从弹出的菜单中选择:PCB rules and violations--------在屏幕上弹出列表:冲突列表-------双击一项冲突-------屏幕切换到PCB违反部位。
上图:使用 PCB Rules And Violations面板定位规则冲突
3、直接从工作空间定位 与特定设计对象相关的冲突可以直接在 PCB 工作空间查看,将光标放置在冲突对象上,右键单击 并从 Violations 的子菜单中选择命令。用户要么选择查看该对象的单个设计冲突,要么选择查看所 有的冲突,使用命令 Show All Violations。无论哪种情况,都会弹出 Violation Details 对话框,提 供详细的冲突细节信息,并包含高亮和跳转到冲突对象的控件。
上图:直接从工作空间查看特定对象的设计冲突。
4、设计冲突也可以直接在工作空间中使用 Board Insight 面板 (SHIFT+V) 查看。点击一个冲突入口可 以访问命令菜单,包括访问 Violation Details 对话框的命令 Properties。
上图:通过 Board Insight面板访问设计冲突。

以上的图文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方便保存,内附清晰图):(共7页)

楼主:
在DRC中,每种冲突名称的显示图形(DRC之后在PCB板中显示的白色图形,代表DRC冲突的名称,称之为DRC细节),每种DRC冲突图形代表一种冲突名称。

网友A(2018-04-12):
沙发。非常详细的说明

网友B:
这个非常有必要学习一下,输出PCB的最后一步了

网友C(2019-03-02):
很好的资料

网友D(2019-12-08):
你好,请问DRC规则检查后丝印部分的错误怎么修改?报错的很多地方都是元器件的封装部分,这个需要修改吗?

网友E(2020-11-04):
很有用的教程,少走很多弯路,谢谢分享。

网友F(2021-02-24):
详细的说明,非常有必要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