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与YS-IRTM红外解码模块问题

楼主(2017-11-10):
买了个YS-IRTM红外解码模块,不知道怎样与C51连接,有具体的例子吗,目的是想通过此模块,单片机直接读取红外解码值,不用自己编程序解码

网友A:
通过单片机的串口来实现,该模块有四个引脚:GND,VCC,RXD(数据发送口),TXD(数据发送口);
你自己用杜邦线把这些接口和单片机连接:电源相连,RXD连接P1^0;TXD连接P1^1;
然后编写了C程序,将单片机P1^1口收到的数据通过串口中断发送到计算机

#include<reg51.h>

sbit RXData=P1^0;
sbit TXData=P1^1;

void UsartConfig();
unsigned char SetOrder;

void main()
{
        SetOrder="A1 F3 02 00 00";
        RXData=SetOrder;
        while(1){
                UsartConfig();
                SBUF=TXData;
        }
}

void UsartConfig()
{
        SCON=0x50;
        TMOD=0x20;
        PCON=0x80;
        TH1=0XF3;
        TL1=0XF3;
        ES=1;
        EA=1;
        TR1=1;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while(!TI)
                SBUF=TXData;
        TI=0;

}

YS-IRTM 发射模块使用手册(ver1.0).pdf

YS-NEC编解码模块 原理图.pdf

楼主:
先谢了,我不需要发送到电脑,只需要判断解码板出来的值再控制相关继电器

网友B(2018-04-26):
你好  我想问一下  如果我要接受的数据是从遥控器发出  代码应该怎么写?

网友C(2020-04-01):
引用 楼主:
先谢了,我不需要发送到电脑,只需要判断解码板出来的值再控制相关继电器

有方法吗?C程序借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