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FID-RC522

楼主(2017-11-10):
我想用c51单片机控制rc522,但是不懂得那个模块的引脚怎么控制,找了很多资料,都是一大堆程序,并没有发现关于引脚怎么用的资料,有没有哪个盆友给个链接查一下或者指教一下小弟,3Q威哩骂娶

楼主:
想做个门禁,基于c51的

网友A:
除了通用的4条SPI信号线(时钟线SCK、输入数据线MOSI、输出数据线MOSO和选通线NSS)以外,RC522要求额外的2个引脚I2C和EA分别固定接低电平和高电平。这2个引脚不参与SPI总线传输,只起设定RC522数字界面采用SPI接口的作用。另外,片选信号必须保证在写入数据流期问为低电平,而在无数据流写入时则为高电平;用户不得为节省PIC单片机引脚资源而一直将NSS置为低电平。

网友B(2018-04-15):
引用 楼主:
想做个门禁,基于c51的

大佬做好没,求分享一波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