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PCB板的多边形敷铜(铺铜)

楼主(2017-11-10):
多边形敷铜:

使用以下三种模式的其中之一进行铺铜:Solid (Copper Regions) –在这种模式下,铺铜区由多边形边界内的一个或几个实心铜皮区域 对象组成。铜皮区域的数量取决于铺铜区域内存在的网络所组成的独立区域的数量,比如导线 和焊盘
Hatched (Tracks/Arcs) – 在这种模式下,铺铜区由多边形边界内的网格状导线,按水平、垂 直或者 45o 的样式组成。区域内的焊盘会被圆弧(如果以圆形样式)或是线条(如果以八角形样 式)包围。None (Outlines Only) – 在这种模式下,只有铺铜区的外围轮廓会被显示。区域内部没有任何 铺铜。这种模式在设计阶段比较有用,因为在这种模式下不会由于一直等待重新铺铜而降低系 统的运行效率。在生成生产文件之前,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其他模式重新进行铺铜。 当填充模式改变时,对话框会自动切换到选中模式的图形实例以及该模式可以使用的选项。下面章 节介绍了定义铺铜时各种可用的选项。
属性Name –指定多边形铺铜区的名称,编辑这个区域可以为多边形铺铜区命名。多边形铺铜区名称 可以用在查询语句 InNamedPolygon 中,高亮或查看多边形铺铜区设计规则;也可以作为一 个多边形铺铜区类的成员等。Layer –选择用于放置多边形铺铜区的信号层。Min Prim Length –铺铜过程中,小于这个长度的走线或圆弧不进行铺铜。这一选项只在网格 状铺铜或外形铺铜有效。Lock Primitives –如果未被选中,组成平面的单个对象(走线或圆弧)可以被删除。Locked –如果该选项被选中,多边形铺铜区会固定在设计空间,自动布局无法将其移动,也不 能直接进行图形处理。如果用户试图手动移动多边形铺铜区,会出现警告信息提示框,提示对
象已经被锁定;如果继续操作,可以允许用户不用解锁便直接移动多边形铺铜区,移动之后该 多边形铺铜区仍然具有锁定属性。如果该选项未被选中,可以不经确认直接移动多边形铺铜区。Ignore On-Line Violations –如果希望对包含多边形铺铜区的 PCB 文档进行在线冲突检查,可 以通过该选项设置。包含多边形铺铜的在线冲突检查需要大量的计算时间,在自动 DRC 检查 时忽略多边形铺铜检查可以大大提高软件操作速度。
网络选项 Net OptionsConnect to Net –选择需要连接到多边形铺铜区的网络。Pour Over options – 下拉菜单提供了以下选项用于确定铺铜的行为: a) Pour Over Same Net Polygons Only – 选择这一选项(此选项为默认),铺铜时只 会自动将多边形边界内的具有相同网络的其他铺铜区相连(忽略同网络的其他设计对象) 。 b) Pour Over All Same Net Objects – 选择这一选项,铺铜时会自动将边界内的所有 统一网络的设计对象与铺铜区域相连。 c) Don't Pour Over Same Net Objects – 选择这一选项,铺铜时,铺铜区域不会与任 何其他设计对象相连,无论设计对象是否属于相同或是不同的网络。
如果在非信号层铺铜,已有对象周围将不会被铺铜,因为这些对象没有被分配特定的网 络,所以不属于任何对象
模式相关的设定 (实心多边形铺铜区)Remove Islands –删除任何小于指定面积的铺铜区域。Arc Approximation –实心多边形使用短直边来环绕存在的对象曲线外形(如焊盘),该参数 定义了最大允许的对象偏离度。Remove Necks –宽度低于该参数的狭窄颈部区域会被移除。
模式相关的设定 (网格状及轮廓多边形铺铜区)Track Width –组成多边形铺铜区的网格线线宽。如果线宽与设定的网格大小相同,多边形铺铜 区会变成实心铜皮;如果网格尺寸比线宽大,多边形铺铜区会变成网格线。Grid Size –网格尺寸,即组成多边形铺铜区的网格线间的距离。Surround Pads With – 当器件的焊盘位于铺铜区时,可以选择焊盘由圆弧形或是八角形(由 线条组成)包围。八角形可以让 Gerber 文件较小,使得光刻更快。Hatch Mode – 支持以下几种网格模式: a) 90 Degree –多边形由水平线和垂直线填充。 b) 45 Degree –多边形由 45 度和 135 度走线填充。 c) Vertical –多边形由垂直线填充。 d) Horizontal –多边形由水平线填充。
定义铺铜区的形状 根据需求定义完铺铜区的属性之后,点击 OK 键将会跳转到工作区,开始准备定义铺铜区的外形。 可以通过以下步骤来摆放铺铜区: 6. 定位光标,点击鼠标确认铺铜区的起始点。
当 选 中 一 个 多 边 形 铺 铜 区 ,编 辑 手 柄 将 变 为可用。
7. 定位光标,依次点击鼠标确认铺铜区的各个端点,以此来确定铺铜区的形状。 8. 摆放完最后一个端点之后,右键鼠标或者按 Esc 键完成铺铜区的摆放。没有必要手动闭合铺铜 区域,软件会自动将起始点与终点相连组成完成的铺铜区
可以通过选定线条和圆弧等图元,用下面的命令进行铺铜:ToolsConvertCreate Polygon from Selected Primitives 以及 ToolsPolygon PoursDefine from selected objects。这些图元必须位于同一层且构成一个闭合的边界。
当定义铺铜区的形状时:使用快捷键 SHIFT+SPACEBAR 来切换不同的转角模式。可用的模式有:任意角度, 45°, 45°圆弧, 90° 以及 90°圆弧。使用空格键来切换转角的方向(起始/结束模式)。当使用圆弧角度模式时,分别使用 SHIFT+. (句号) or SHIFT+, (逗号)来增加或减小转角的半径。使用 BACKSPACE 键移除上一个摆放的端点。重复使用这个键‘展开’铺铜区的外形直到初始的 起始点为止。按小键盘上+和-键可以分别在设计的可见层中向前或者向后切换-这样可以更快到需要摆放对 象的层。按 TAB 键访问 Polygon Pour 对话框,在这里,你可以即时地修改铺铜区的属性
当使用 Connect to Net 选项时,可以添加一个 Polygon Connect Style 规则来控制器件 的焊盘与铺铜的连接方式。实心铺铜,网格状铺铜与过孔的连接方式同样可以由 Polygon Connect Style 规则定义
编辑多边形铺铜:注意:编辑多边形铺铜区时,首先保证多边形铺铜区所在的层是当前活动的层。
改变属性 一旦普通区域摆放完成,可以双击铺铜区域或者EditChange然后点击铺铜区来改变铺铜区属性。 Polygon Pour 对话框会打开,修改设置然后点击 OK,当重新铺铜的对话框弹出时,点击 Yes 确定
改变尺寸和位置 当选中一个多边形铺铜区,编辑手柄将变为可用, 可以用编辑手柄来调整铺铜区的尺寸。拖动边角上 的手柄会同时水平和垂直方向的缩放。拖动某个边 界上手柄会沿拖动方向(水平或垂直)缩放。点击 鼠标左键不放,然后拖动,可以把铺铜区拖拽到所 需的新位置。拖动时,铺铜区可以被旋转或翻转:按 SPACEBAR 键进行逆时针旋转或者 SHIFT+SPACEBAR 顺时针旋转。旋转的度数可 以在 Preferences 对话框中 PCB Editor – General 页面的 Rotation Step 定义 。按 X 或 Y 键,可以分别沿 X 轴或 Y 轴进行翻 转。 改变尺寸,移动,旋转或者翻转铺铜区之后,会弹 出一个确认对话框询问是否确定要重建铺铜区-基本都需要在新的边界内重新铺铜。点击 Yes 使变 化生效。
上图:当 选 中 一 个 多 边 形 铺 铜 区 ,编 辑 手 柄 将 变 为可用。
多个铺铜区可以被同时移动。SHIFT+CLICK 点击所有需要移动的铺铜区,然后点击并拖动 所有选中的铺铜区到需要的位置。
改变多边形铺铜区的形状 可以在任何时候改变铺铜区的形状,只需进入 Move Vertices 模式。  右键点击铺铜区,从 Polygon Actions 子菜单中 选择 Move Vertices 命令。过滤器会被应用到文 档,除了选中的铺铜区高亮外,其他对象都会屏 蔽变暗。编辑手柄会在每个顶点,以及直线边缘的 中点显示。点击角上的端点,按需要移动,再次点击确认 最后的位置。 点击除端点外的外形边缘,可以对整个边缘进 行滑动,再次点击确认最终的位置。点击处于中点位置的端点可以添加新的端点。 拖动该端点,在该端点的两侧会出现新的端点。 该原始端点可以跟着光标进行重新定位。可以把一个端点转化成一个圆弧,只需点击该 端点的时候按住 SHIFT+A ,然后将该端点移 动到所需位置。再次点击鼠标确认最终位置。如果想删除一个端点,可以点击想要删除的端点点临近的一个折点,使用键盘上的 DELETE 键 进行删除。注意端点的删除次序是由初始时它们摆放的顺序决定的。
利用编辑手柄垂直移动敷铜
改变铺铜区的形状 – 移动角上的端点 ( 左上 ); 滑动边缘 ( 右上 ); 添加新端点 ( 左下 ); 创建一个圆弧 ( 右 下).  当移动一个端点时,点击鼠标右键会使端点回到最初的位置,但仍处于 Move Vertices 模式中。
根据需求继续修改铺铜区的形状或者点击鼠标右键或按 ESC 键停止。一个确认对话框会弹出,询问 是否需要重建铺铜区。点击 Yes 使变化生效。
使用更大的间距进行多边形铺铜 多边形铺铜时,设计者经常会希望铺铜区内的对象间距大于标准情况下线与线的间距。可以通过增 加一个更高优先级的间距设计规则来控制多边形铺铜与其他对象,比如焊盘,走线,填充块之间的 间距。 当定义规则时,使用关键字 InPolygon (或 InPoly),而不是 IsPolygon (或 IsPoly)。这是因 为该间距规则的对象是组成铺铜区各个位元(区域,导线以及圆弧),而并不是作为一个整体对象 的铺铜区本身。一个铺铜区域的有效间距规则应该针对"InPolygon" 中的对象以及所有其他对象。 除此之外,要想这个间距规则起作用的话,它必须比其他通用的间距规则有更高的优先级。
多边形铺铜区挖空(Cutouts) 当正片铜皮区域的 Cutout 属性被使能,它就变为一个可以被挖空的多边形铺铜对象。它本质上是 一个负片铜皮区域对象,因而不能被赋予任何网络或作为 keepout。鉴于此,它可以被移到实心铺 铜区域对象的边界内-因为对于那片铺铜区域来说,它是‘真空’的(一旦实心铺铜区被重新铺铜)。 使用PlacePolygon Pour Cutout命令,直接把在铺铜区域内进行挖空。挖空部分的多边形外形 的定义方式与铺铜完全相同。
上图:在叠加了多边形铺铜挖空(负片区域)之后进行的重新铺铜。
切割多边形铺铜区 切割多边形铺铜区通常比改变多边形铺铜区的形状更为容易。使用 Slice Polygon Pour 功能把多边 形铺铜区切割成两个或更多个独立的多边形铺铜区。通过以下步骤使用这一功能:使用 PlaceSlice Polygon Pour 命令。右键多边形铺铜对象,从背景菜单中选择 Polygon ActionsSlice Polygon Pour 。
执行该命令后,将会进入裁剪模式(本质上是画线模式)。继续执行以下步骤:定位光标,点击鼠标确定裁剪的起始点(在多边形铺铜区边缘之外)。定位光标,使用标准的直线转角模式,多次点击鼠标来定义裁剪路线上的各个端点。在多边形铺铜区边界外点击鼠标确认最后一个端点。右键鼠标或按 ESC 键完成裁剪。 继续裁剪或者右键/按 ESC 键退出裁剪模式。会弹出一个确认对话框,告知原铺铜区被转换成多少 个新的铺铜区。点击 Yes 确认裁剪有效或 No 放弃。 确认裁剪有效后,在确认对话框中点击 Yes 来重建 n 个新的铺铜区域。
上图:裁剪多边形铺铜区的示例
隐藏多边形铺铜区 当修改设计,比如调换器件、修改走线,已经存在的铺铜区需要被重新铺铜,这会极大得降低系统 的工作效率。对于大片的网格状铺铜来讲,重新铺铜将会非常缓慢。一个提高系统效率的简单方法 就是在设计阶段暂时隐藏所有的铺铜区域-一个叫做隐藏多边形铺铜区(Shelving)的功能。 隐藏的铺铜区被没有被删除,可以在任何时候恢复它们。 右键铺铜区域,从 Polygon Actions 的子菜单访问以下命令:Shelve – 只隐藏当前光标下的铺铜区域。Shelve Selected – 隐藏所有选中的铺铜区域,光标下的铺铜区域只是其中之一。Shelve All – 隐藏板子中所有定义过的铺铜区。 使用 ToolsPolygon Pours 子菜单下的 Restore 命令恢复所有隐藏的铺铜区。同一菜单中还有 一个命令可以隐藏所有当前未隐藏的铺铜区。
上图:访问隐藏及恢复铺铜区的命令。
将网格状铺铜区转换为实心铺铜区 当更新已有的设计时,设计者可能希望将网格状的铺铜区转换为实心铺铜区。这可以通过 Tools Polygon PoursConvert Polygons to Solid 命令实现。执行该命令会弹出 Polygon Pour Conversion 对话框。 选择转换设计中所有的网格状铺铜或只是那些当前选中的铺铜区。 原先的网格状铺铜区使用预定义宽度的边缘,所以在转换过程中,设计者有机会让软件以该宽度的 一半扩展铺铜区的边缘。注意这不会影响铺铜区的间距规则,新的铺铜区仍会满足当前的间距设计 规则。扩展边缘的目的是保证新的铺铜区域完全覆盖原先的网格状铺铜区域。 按需求定义实心铺铜区的属性,点击 OK 键进行有效转换。
上图:使用 Polygon Pour Conversion功能将网格状铺铜区转换为实心铺铜区。
手工重建铺铜区 当铺铜区发生变化时-无论是图形上的,或是通过相应的属性对话框-系统都会自动地进行重新铺 铜。然而设计者仍然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可以在任何时候进行手工地重新铺铜。 右键一铺铜区,通过 Polygon Actions 子菜单访问以下命令:Repour – 仅对光标下的单一铺铜区进行重新铺铜。Repour Selected – 对选中的铺铜区进行重新铺铜,光标下的铺铜区只是其中之一。Repour All – 对板子上所有的铺铜区进行重新铺铜。 后两个命令同样可以通过 ToolsPolygon Pours 子菜单进行。除此之外,子菜单还提供了一个 命令,可以只对那些违反了设计规则的铺铜区进行重新铺铜(Repour Violating Polygons)。 在任一情况下,点击之后对话框中的 Yes 以确认重新铺铜。
上图:访问重新铺铜的命令
铺铜管理器 :即使一个小型的设计也可能包括多个多边形铺铜区,Altium Designer 中由多边形铺铜管理器来辅助 进行管理。 使用命令 ToolsPolygon PoursPolygon Manager 访问铺铜管理器。在铺铜管理器对话框中 可以看到整个板子上的所有多边形铺铜区。
上图:多边形铺铜管理器对话框
所以已定义的多边形铺铜区会在对话框的 View/Edit 区域罗列出来。点击任一铺铜区就会在视窗界 面看到该铺铜区的预览。可以选择多个铺铜区将其添加至视窗区浏览。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在 Name 区域对铺铜区进行重新命名。如果要给特定铺铜区添加一个设计规则, 铺铜区的名字则是必须的。 就如名字所示,对话框的 Pour Order 区域显示了多边形铺铜区进行铺铜的顺序。如果在一个铺铜 区中包含另一个完成的铺铜区,那么铺铜的顺序就会非常重要。典型的铺铜顺序是从最小的铺铜区 开始一直到最大的铺铜区。 可以手动地调整铺铜顺序,当然也可以通过点击 Auto Generate 键进行自动调整-铺铜区会按从小 到大,一层一层地进行调整。点击 Animate Pour Order 键可以在视窗区看到铺铜顺序的动态调整。
对话框的中间区域提供了很多可以对列表中的铺铜区进行的操作。通过右键菜单可以实现同样的操 作: Repour – 对选中的铺铜区进行重新铺铜。通常当铺铜区被修改或者当前铺铜区违反了设计规则是 需要使用这一命令。还有一个命令可以强制对所有的铺铜区进行重新铺铜。 Shelving – 对于选中的或是全部铺铜区进行隐藏/取消隐藏操作。 Locking – 锁定选中的或是所有的铺铜区域。 Violations – 对于选中的或是全部铺铜区,保持或者忽略在线 DRC 的有效性。 Create Clearance Rule – 可以访问 Edit PCB Rule - Clearance Rule 对话框,在对话框中可以定 义一个新的选中铺铜区与其他对象之间的间距规则。
上图:
为选中的铺铜区创建一个新的间距规则。规则的范围由铺铜区的名字自动产生,设计者只需要定义规 则的名称以及间距的值。
Create Polygon Connect Style Rule – 可以访问 Edit PCB Rule - Polygon Connect Style 对话框 ,这里可以定义铺铜区内对象与铺铜区连接样式的设计规则)。
上图:为选中的铺铜区创建一个铺铜区连接样式的规则。规则的范围由铺铜区的名字自动产生,设计者只需 要定义规则的名称以及属性。
Create Polygon Class – 可以对选中铺铜区及其成员快速创建一个多边形铺铜区类。在 Object Class Name 对话框中对这个类进行命名。 Create New Polygon from – 可以为已存在的铺铜区(Selected Polygon)或者板子的边框(Board Outline)快速创建一个新的铺铜区。前者只是复制了原有的铺铜区,可以将其用于另一个层。 Properties – 打开选中铺铜区的 Polygon Pour 对话框(当选中多个铺铜区时可以集中铺铜)。
在多边形铺铜区的列表中,双击 Net 区域同样可以打开对话框。
可以在 Polygon Pour Manager 对话框中直接删除一个或多个多边形铺铜区。只需简单 地选中需要删除的铺铜区,右键并选中 Delete 命令。

以上的图文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方便保存,内附清晰图):(共10页 ):

网友A(2018-05-16):
需要资料

网友B(2018-07-30):
说的很好,学习学习

网友C:
(多边形敷铜)講解得非常詳細~受教了~謝謝分享~

网友D:
真的很精彩,没事就来51hei看您的文章

网友E(2018-09-13):
好,必须转载了

网友F(2018-12-02):
不错,好资料,请给予下载,非常感谢!

网友G:
资料真给力,正好用上。

网友H(2019-01-12):
非常有用的文章,多谢楼主。

网友I:
谢谢分享,学到了一些技巧

网友J:
51有你更精彩

网友K(2019-08-16):
非常详细的讲解,很好

网友L:
很详细,讲解很到位,很有用,

网友M(2020-01-16):
敷铜一直都不会,感谢lz的资料分享,学习中

网友N(2020-04-07):
这个资料正式需要的

网友O(2020-07-30):
写得很好

网友P(2020-11-06):
正在画板,需要学习这个技巧。谢谢

网友Q(2021-01-08):
请教下:我用AD17多边形铺铜时,与其它网络的间距设为4mm,但是结果还是只有原来的0.254,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R(2021-11-09):
非常详细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