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频率输出程序

楼主(2017-11-10):
要求p2.1输出频率,多谢指教
频率
480HZ
周期
T=0.00208S
上升沿
T1=0.001386S
下降沿
T2=0.00069S
占空比
66.67%

下面程序行得通吗?
sbit PULSEP14 = P2^1;
void PulesOutP14()
{
        static unsigned int cntout = 0;
        if(cntout < 139)
                PULSEP14 = 1;
        else
                PULSEP14 = 0;
        cntout++;
        if(cntout >= 208)
                cntout = 0;
}

/*
0  -->  1  -->  2  -->  3  -->  4
----------------\________________

网友A:
输出频率?唉!语文也未学好!

网友B:
太简单了:
做一个T中断,中断时间为1/4个周期,同时做一个计数器TC,每次中断后做下列事件:
1、将TC+1,(TC=0-3,=4时清0);

2、在T=1、2时:将p2.1反转一下。

至于何是为1,何时为0,自己考虑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