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个红外的智能小车的源代码

楼主(2017-11-10):
本人大一,参加了学校的智能小车赛, 但是对于编程还是不太会,求助各位大佬。 可以不避障

网友A:
说一下大概思路

网友B:
#include "nRF24L01.h"

uchar TX_ADDRESS[TX_ADR_WIDTH]={0xFF,0xFF,0xFF,0xFF,0xFF}; //发送地址
uchar RX_ADDRESS[RX_ADR_WIDTH]={0xFF,0xFF,0xFF,0xFF,0xFF}; //接收地址

uchar   rate = 0x0F;    //2Mbs, 0dB  低噪声增益开启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timer1;

void Time1Config();

sbit        L1                  =P3^4;                                          //驱动模块in1,2,3.4
sbit        L2                  =P3^5;
sbit        R1                  =P3^6;
sbit        R2                  =P3^7;
sbit    m1       =P2^1;
sbit    m2       =P2^0;
sbit    h1       =P2^2;
sbit PWM1=P3^4;
sbit PWM2=P3^5;
sbit PWM3=P3^6;
sbit PWM4=P3^7;
uchar rece_buf[32];                                                        //接收寄存器
//int num,S=0,time=0,timer=0;                                                        //a0=37:最大角度,脉宽1.899ms

void delay(uint t)
{
        uint a,b;
        for(a=0;a<t;a++)
                for (b=0;b<110;b++);
}//          寻迹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3 为定时器1的中断号  1 定时器0的中断号 0 外部中断1 2 外部中断2  4 串口中断
{
        TH1 = 0xFE;  //重新赋初值
        TL1 = 0x0C;
        timer1++;
}

          void Time1Config()
{
        TMOD|= 0x10;   //设置定时计数器工作方式1为定时器

        //--定时器赋初始值,12MHZ下定时0.5ms--//
        TH1 = 0xFE;
        TL1 = 0x0C;

        ET1 = 1;          //开启定时器1中断
        EA = 1;
        TR1 = 1;         //开启定时器
}
void main()
{
int i,t;

//寻迹
Time1Config();
        while(1)
        {
                if(h1==1)
                {
                                 if(timer1>60)  //PWM周期为100*0.5ms
                {
                        timer1=0;
                }
                if(timer1 <60)        //改变30这个值可以改变直流电机的速度
                {
                        PWM1=0;
                        PWM2=1;
                        PWM3=0;
                        PWM4=1;
                        delay(100);
                        }
                        else
                {
                        PWM1=0;
                        PWM2=0;
                        PWM3=0;
                        PWM4=0;

                }
                }

         else        if(m1==0&&m2==0)                           //第1位以后是收到的命令数据,rece_buf[0]是数据位数长度
                                {

                                                if(timer1>100)  //PWM周期为100*0.5ms
                {
                        timer1=0;
                }
                if(timer1 <15)        //改变30这个值可以改变直流电机的速度
                {
                        PWM1=1;
                        PWM2=0;
                        PWM3=0;
                        PWM4=1;
                }
                           else
                {
                        PWM1=0;
                        PWM2=0;
                        PWM3=0;
                        PWM4=0;

                }

                                }
                                else if(m1==1&&m2==1)                         //第1位以后是收到的命令数据,rece_buf[0]是数据位数长度
                                {
                                                                   if(timer1>100)  //PWM周期为100*0.5ms
                {
                        timer1=0;
                }
                if(timer1 <15)        //改变30这个值可以改变直流电机的速度
                {
                        PWM1=0;
                        PWM2=1;
                        PWM3=1;
                        PWM4=0;

                                }
                                           else
                {
                        PWM1=0;
                        PWM2=0;
                        PWM3=0;
                        PWM4=0;

                }
                                 }
                else if(m1==1&&m2==0)                         //第1位以后是收到的命令数据,rece_buf[0]是数据位数长度
                {
                           L1        =0;
                        L2        =1;
                        R1        =1;
                        R2        =0;
                        delay(10);

                        if(timer1>60)  //PWM周期为100*0.5ms
                {
                        timer1=0;
                }
                if(timer1 <60)        //改变30这个值可以改变直流电机的速度
                {
                        PWM1=1;
                        PWM2=0;
                        PWM3=1;
                        PWM4=0;        }
                else
                {
                        PWM1=0;
                        PWM2=0;
                        PWM3=0;
                        PWM4=0;

                }

                                }
                        else if(m1==0&&m2==1)                         //第1位以后是收到的命令数据,rece_buf[0]是数据位数长度
                        {
                    L1        =0;
                        L2        =1;
                        R1        =1;
                        R2        =0;
                        delay(10);

                                if(timer1>60)  //PWM周期为100*0.5ms
                {
                        timer1=0;
                }
                if(timer1 <60)        //改变30这个值可以改变直流电机的速度
                {
                        PWM1=0;
                        PWM2=1;
                        PWM3=0;
                        PWM4=1;
                        }
                        else
                {
                        PWM1=0;
                        PWM2=0;
                        PWM3=0;
                        PWM4=0;

                }
        }
                        delay(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