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SIM808模块发短信GPS TCP HTTP研究全套资料下载 含源码 原理图 工具及教程

楼主(2017-11-10):
[stm32] SIM808模块之发短信GPS TCP HTTP研究,附带源码和原理图

SIM卡电路,不懂看硬件设计手册
两个LED用来判断模块的状态,很有用!!!
蓝牙天线接口,需特殊软件版本

J2为复位接口,不用悬空。低电平持续2秒有效
V_MCU用来控制模块TTL串口输出高电压
默认输出高电压为5V,与5V单片机通信
可通过修改模块上的0R电阻,输出高电压为2.85V

TTL电平接口,不能接232
电平匹配电路,不懂百度查IIC电平匹配

默认接有源GPS天线。当接无源GPS天线时,请将R12去掉。
J13  PPS接口,PPS是用来授时,不懂的话百度
模块设计供电电压范围为5.2--4.8V,电流需1A或以上

1 原理图\
2 AT指令\
SIM808_GPS_Application Note_V1.00.pdf
SIM908 AT可参照SIM900 AT COMMAND.pdf

3 硬件设计手册\
SIM808_Hardware Design_V1.00.pdf

4 工具\
NMEA+GPS+Demo+V2.10\
网络调试助手 GPRS调试助手\
Chiness_Unicode.exe
sscom.ini
串口调试软件sscom32_e666.cn.exe
网络调试助手 GPRS调试助手.zip

5 使用手册\
AN0004 SIM 模块系列调试.docx
AN0008 GPS数据解析及调试方法.zip
AN0011 SSCOM问题汇总.docx
SIM808 V2.2.5 用户手册 V1.2.docx

6 尺寸-protel99se\
7 程序\
make a call.zip
send a chinese message.zip
send a english message.zip

下面是gps和电量执行效果:

连接百度:

AT+CSTT="cmnet"
AT+CIICR
AT+CIFSR
AT+CSCS="GSM"
AT+CIPSTART="TCP","www.baidu.com",80
AT+CIPSEND=5
HELLO
AT+CIPSEND

AT+CGPSPWR=1
AT+CGPSRST=1
AT+CGPSINF=32

AT+CBC

AT+CGATT?
AT+SAPBR=3,1,"CONTYPE","GPRS"
AT+SAPBR=3,1,"APN","CMNET"
AT+SAPBR=1,1
AT+HTTPINIT
AT+HTTPPARA="URL","www.baidu.com/img/baidu_logo.gif"
AT+HTTPACTION=0
AT+HTTPREAD
AT+HTTPTERM

发送短信:

/**********************************************************
        程序说明:
        功能:TEST(UCS2)模式下发送中英文短息,短消息储存至SIM卡中
        首先要确定模块已经注册到网络
        然后正确的硬件连接   P3.0-----STXD或者5VT   P3.1-----SRXD或者5VR   GND---GND(只要保证公地即可,没必要单独接一次)
        然后确认你单片机上的晶振,根据晶振修改自己的程序。
        推荐先将单片机与电脑相连,确定单片机发送的数据是正确的。如果发送的是乱码,请检查晶振与单片机的串口波特率。
        如果通过以上几条还解决不了问题,请看群共享文件 AN0004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以下是板子上LED的配置,把Px_x改成自己对应的脚。
//以下是你的51单片机的晶振大小
#define FOSC_110592M
//#define FOSC_12M
sbit P10=P1^0;
sbit P11=P1^1;
sbit P12=P1^2;
sbit P13=P1^3;
sbit P14=P1^4;
sbit P15=P1^5;
//以下是开机后发送到手机的内容,发送的号码在程序中修改。
unsigned int  rec_data_len_uart=0;    //标记Buffer_Uart0接收数组
unsigned char idata Buffer_Uart0_Rec[25]={0};                 //Uart0中断接收数组

//注意,无论接收到信号还是发送完信号,都会进中断服务程序的
/*初始化程序(必须使用,否则无法收发),次程序将会使用定时器1*/
void SerialInti()//初始化程序(必须使用,否则无法收发)
{
        TMOD=0x20;//定时器1操作模式2:8位自动重载定时器

#ifdef FOSC_12M                   //在这里根据晶振大小设置不同的数值初始化串口
        TH1=0xf3;//装入初值,波特率2400
        TL1=0xf3;
#else
        TH1=0xfd;//装入初值,波特率9600
        TL1=0xfd;
#endif //end of SOC_12M

        TR1=1;//打开定时器
        SM0=0;//设置串行通讯工作模式,(10为一部发送,波特率可变,由定时器1的溢出率控制)
        SM1=1;//(同上)在此模式下,定时器溢出一次就发送一个位的数据
        REN=1;//串行接收允许位(要先设置sm0sm1再开串行允许)
        EA=1;//开总中断
        ES=1;//开串行口中断
}
unsigned char hand(unsigned char *data_source,unsigned char *ptr)
{
        if(strstr(data_source,ptr)!=NULL)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void clear_rec_data()
{
        uchar i,temp_len;
        temp_len=strlen(Buffer_Uart0_Rec);
        if(temp_len>25)
        {
                temp_len=25;
        }
        for(i=0;i<temp_len;i++)
        {
                Buffer_Uart0_Rec[i]='\0';
        }
        rec_data_len_uart=0;
}

/*串行通讯中断,收发完成将进入该中断*/
void Serial_interrupt()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temp_rec_data_uart0;
        temp_rec_data_uart0 = SBUF;//读取接收数据
        RI=0;//接收中断信号清零,表示将继续接收
        Buffer_Uart0_Rec[rec_data_len_uart]=temp_rec_data_uart0;        //接收数据
        rec_data_len_uart++;
        if(rec_data_len_uart>24)
        {
                rec_data_len_uart=0;         //从头开始接收数据
        }
}
void Uart1Send(uchar c)
{
        SBUF=c;
        while(!TI);//等待发送完成信号(TI=1)出现
        TI=0;
}
//串行口连续发送char型数组,遇到终止号/0将停止
void Uart1Sends(uchar *str)
{
        while(*str!='\0')
        {
                SBUF=*str;
                while(!TI);//等待发送完成信号(TI=1)出现
                TI=0;
                str++;
        }
}
//延时函数大概是1s钟,不过延时大的话不准...
void DelaySec(int sec)
{
        uint i , j= 0;
        for(i=0; i<sec; i++)
        {
                for(j=0; j<65535; j++)
                {
                }
        }
}
void main()
{
        uchar i = 0;
        SerialInti();
    DelaySec(10);//延时约15秒,此处延时,是为了让模块有足够的时间注册到网络,
    P14=1;                 //提示开始发送指令,开始发送指令时,务必确认模块上的LED 已经慢闪,即模块已经注册到网络
//----------------为什么是下面这些AT指令呢,请看群共享文件SIM900A重要的短信指令文件------------
    Uart1Sends("AT+CSCS=\"UCS2\"\r\n");
    DelaySec(1);//延时大约3秒
    Uart1Sends("AT+CMGF=1\r\n");
    DelaySec(1);//延时3秒
        Uart1Sends("AT+CSCA?\r\n");
    DelaySec(1);//延时3秒
        Uart1Sends("AT+CSMP=17,167,0,25\r\n");
    DelaySec(1);//延时3秒
    Uart1Sends("AT+CMGS=\"00310038003800340036003900320030003000380039\"\r\n");//此处修改为对方的电话号,电话话的UNICON编码,可使用我们配套的
                                                                                                   //资料包中的 中文转UNICON编码工具来获取。特别注意:那个软件
                                                                                                   //获得的unicon 编码待有空格,实际中要去掉,否则模块会报错
    DelaySec(1);//延时3秒
    Uart1Sends("4F60597D00680065006C006C006F");//修改短信内容,短信内容可为中文、英文和数字,但都是对应的unicon 编码。
    Uart1Send(0x1a);
    DelaySec(15);//延时20秒
…………
…………

}

网友A(2018-07-30):
可以发送带GPS定位的短信吗???
另外一定要控制电脑才能发送吗  不能单片机控制GSM自主发送吗

网友B(2018-11-29):
不错的资料,感谢分享

网友C(2019-03-13):
引用 网友A:
可以发送带GPS定位的短信吗???
另外一定要控制电脑才能发送吗  不能单片机控制GSM自主发送吗

我也想知道呀?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D(2019-05-03):
引用 网友A:
可以发送带GPS定位的短信吗???
另外一定要控制电脑才能发送吗  不能单片机控制GSM自主发送吗

兄弟 我现在和你的方向一样 ,不知道 你可搞懂了没有,能否传授我一些经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知道呀?有解决方法吗

我也想知道 ,大佬 搞懂了没 ,给小白分享下

网友E(2019-09-09):
不错的资料,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F(2020-01-20):
下载了,看了程序,只有发短信,打电话程序,基本没有什么用

网友G(2020-04-24):
感谢分享,很想知道tcp连接

网友H(2020-06-24):
感谢分享,正找这资料呢

网友I(2021-03-11):
谢谢作者,正在找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