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c-Project里主函数下如何建立子函数

楼主:
如附件,主函数下建立子函数效果图。请问软件里要怎么操作,才能在主函数下建立子函数项目。

网友A(2017-11-10):
直接新建几个C文件,和对应的头文件,把这些文件加入工程,在主函数的文件里调用头文件,主函数调用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B:
我有个别人做的视频  加Q   2364510468
好友验证写  51同工程多文件
注意不验证 我不会理的

网友C:
新建c文件和头文件,右键main.c添加文件,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直接新建几个C文件,和对应的头文件,把这些文件加入工程,在主函数的文件里调用头文件,主函数调用函数就 ...

你好!把子函数C文件加到工程里,然后主函数里调用子涵数头文件,这样左边的工程项目里,子函数文件就会自动跑到主函数下面去吗?

网友D:
感谢各位,我已经学会了。
先编写各个子函数,然后将子函数头文件加到主函数里,进行编译,这样左边的工程项目里,子函数文件就会自动跑到主函数里面,最后将外面重复的子函数删除即可。

网友D:
感谢大家,已学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新建c文件和头文件,右键main.c添加文件,应该就可以了

这样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