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智能电风扇设计

楼主(2017-11-10):
以前写过的一个东西 有三档调节 可以报警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 = P1^2;
sbit OUTPUT = P3^2;                         //电机驱动位1
sbit OUTPUT_0 = P3^3;            //电机驱动位2
sbit RS = P1^1;                       //LCD命令及指令声明
sbit LCDEN = P1^0;                            //LCD信号使能端声明
sbit set_warn_temp = P1^4;            //设置报警温度
sbit KEY_F_UP = P1^5;      //频率上调按钮;
sbit KEY_F_DOWN = P1^6;     //频率下调按钮;
sbit KEY_F_auto = P1^7;   //智能与手动转换调速位
int feq,flag_c = 1,flag_auto = 1;      //频率初值相关位、档位标志位、智能与手动转换调速位转换标志位
uint temp_2,warn_temp = 28;                           //提取温度
void delayMs(uint a)         //毫秒延时函数
{
   uint i, j;
   for(i = a; i > 0; i--)
       for(j = 100; j > 0; j--);
}
void t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
   TMOD=0x01;    //定时器0和定时器1都工作在方式116位计数器;

   TH0 = 1000/256;
   TL0 = 1000%256;

   ET0 = 1;
   EA = 1;
   TR0 = 1;
}
void key_scan()                          //按键扫描
  {
  if(set_warn_temp == 0)     //频率上调键按下;
    {
          delayMs(5);
          if(set_warn_temp == 0)                             //增大档位
               {
                  warn_temp++;
                     while(set_warn_temp == 0);
               }
    }
  if(KEY_F_UP == 0)     //频率上调键按下;
    {
          delayMs(5);
          if(KEY_F_UP == 0)                      //增大档位
               {
                  flag_c++;
                     if(flag_c > 3)
                     flag_c = 3;
                     while(KEY_F_UP == 0);
               }
    }
  else if(KEY_F_DOWN == 0)   //减小档位
    {
          delayMs(5);
          if(KEY_F_DOWN == 0)
           {
               flag_c--;
                   if(flag_c < 0)
                   flag_c = 0;
                   while(KEY_F_DOWN == 0);
           }
    }
          else if(KEY_F_auto == 0)   //智能与手动转换;
        {
                delayMs(5);
                if(KEY_F_auto == 0)
                {
                    flag_auto = ~flag_auto;
                            while(KEY_F_auto == 0);
                }
        }
}
void flag_auto_change()  //档位随温度智能转换
{

if(flag_auto == 1)
  {
         if(temp_2< 25)
         {
        flag_c = 0;
         }
   else if((temp_2>=27) && (temp_2<=29))
         {
        flag_c=1;

         }
         elseif((temp_2 >= 30) && (temp_2 <= 32))
         {
            flag_c = 2;

         }
         elseif((temp_2 >= 33 )&&( temp_2 <= 34) )
         {
            flag_c = 3;

         }

  }
}
void flag_feq()                  //档位标志位与频率的转换
{
if(flag_c == 0)
  {
    TR0 = 0;
          OUTPUT = 0;
  }
else
    {
             TR0 = 1;

     switch(flag_c)
      {
        case 1:
              feq = 63000;
                   break;
              case 2:
              feq = 33000;
              break;
              case 3:
              feq = 13000;
              break;

                   default:
                   break;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函数
    {
    TH0 = (65536-feq)/256;
   TL0 = (65536-feq)%256;
   //TR1=1;      //开定时器1
   OUTPUT = ~OUTPUT;
    }
  //LCD部分
void delayUs()                                             //毫秒延时函数
{
   _nop_();
}
void writeComm(uchar comm)                                           //LCD命令函数
{
    RS = 0;
   P2 = comm;
   LCDEN = 1;
    delayUs();
   LCDEN = 0;
   delayMs(1);
}

void writeData(uchar dat)                                  //写数据:RS=1,RW=0;
{
    RS = 1;
    P2 = dat;
    LCDEN = 1;
   delayUs();
   LCDEN = 0;
   delayMs(1);
}
voidinit()                                                            //LCD初始化
{

//    dula = wela = 0;
   writeComm(0x38);
   writeComm(0x0c);
   writeComm(0x06);
   writeComm(0x01);
}
void writeString(uchar * str, uchar length)                       //送字符函数
{
    uchar i;
   for(i = 0; i < length; i++)
    {
        writeData(str);
    }
}
/**//*****************************DS18B20温度部分*******************************/
sbitds = P3^7;        //温度计IO引脚
void dsInit()
{

   unsigned int i;
   ds = 0;
    i= 100;
    while(i>0)
          i--;
   ds = 1;
    i= 4;
    while(i>0)
          i--;
}
void dsWait()
{
     unsigned int i;
     while(ds);
     while(~ds);
     i = 4;
     while(i > 0)
           i--;
}
bit readBit()
{
   unsigned int i;
   bit b;
   ds = 0;
   i++;
   ds = 1;
   i++;
    i++;
    b= ds;
    i= 8;
   while(i>0) i--;
   return b;
}
unsigned char readByte()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dat;
  dat = 0;
   for(i=0; i<8; i++)
    {
       j = readBit();

       dat = (j << 7) | (dat >> 1);
    }
    return dat;
}
void 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bit b;
   for(j = 0; j < 8; j++)
    {
       b = dat & 0x01;
       dat >>= 1;

       if(b)
       {
          ds = 0;
                     i++;
                     i++;
           ds = 1;
           i = 8;
                          while(i>0)i--;
       }
       else
       {
           ds = 0;
         i = 8;
                    while(i>0)
                    i--;
           ds = 1;
          i++;
                     i++;
       }
   }
}
void sendChangeCmd()
{
   dsInit();
   writeByte(0xcc);
   writeByte(0x44);
}
void sendReadCmd()
{
   dsInit()
   writeByte(0xcc);
   writeByte(0xbe);
}
int getTmpValue()
{
   unsigned int tmpvalue;
   int value;
   float t;
   unsigned char low, high;
   sendReadCmd();

   low = readByte();
   high = readByte();

   tmpvalue = high;
   tmpvalue <<= 8;
   tmpvalue |= low;
   value = tmpvalue;

  \
    t= value * 0.0625;
    \
   value = t * 100 + (value > 0 ? 0.5 : -0.5); //大于00.5, 小于00.5
   return value;
}
void display(int v)                               //LCD显示函数
{
         uinta,b;
   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char datas[] = {0, 0, 0, 0, 0};
   unsigned int tmp = abs(v);
          uchar table[] = "warning";
          uchar table1[] = "safe   ";
   datas[0] = tmp / 10000;
   datas[1] = tmp % 10000 / 1000;
   datas[2] = tmp % 1000 / 100;
   datas[3] = tmp % 100 / 10;
   datas[4] = tmp % 10;
         a= datas[2];
         b= datas[1];
         temp_2= b * 10 + a;
          if(temp_2 > warn_temp)
          {
              writeComm(0x80+ 9);
       writeString(table, 7);
          }

          if(temp_2 <= warn_temp)
          {
             writeComm(0x80 + 9);
       writeString(table1, 7);
          }

   writeComm(0x80+0x40);
   if(v < 0)
    {
       writeString("- ", 2);
    }
   else
    {
      writeString("+ ", 2);
    }
   if(datas[0] != 0)
    {
       writeData('0' + datas[0]);
    }
   for(count = 1; count != 5; count++)
    {
       writeData('0' + datas[count]);
       if(count == 2)
       {
           writeData('.');
       }
    }
         flag_auto_change();                   //档位随温度智能转换

         writeComm(0x80+ 6);
   writeData(0x30 + flag_c);
         writeComm(0x80+ 0x40 + 13);
   writeData(0x30 + warn_temp / 10);
         writeData(0x30+ warn_temp % 10);

}
/*************************主函数部分***********************/
void main()
{

         uchartable_lev[] = "level:" ;
         uchartable_set[] = "set:" ;
   sendChangeCmd();
   init();                                             //LCD初始化
         t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OUTPUT_0= 0;                                  //给电机驱动一端始终赋零
          writeComm(0x80);
          writeString(table_lev, 6);
          writeComm(0x80 + 0x40 + 9);
          writeString(table_set, 4);
   while(1)
    {
       delayMs(1000); //温度转换时间需要750ms以上
                  key_scan();        //按键扫描
       display(getTmpValue());   //显示
                  flag_feq();                                    //档位标志位与频率的转换
       sendChangeCm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