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DS18B20同时工作的STM32源程序 GPIO输入输出

楼主(2017-11-10):
一个单片机带4个18b20工作,数据通过串口输出

注意:需要先把DS18B20接到 U16 这个接口,板子并没有板载DS18B20

实验现象:1、串口打印出序列号和温度
          2、在打印的同时,D3闪烁

GPIO寄存器描述

1、端口配置低寄存器(GPIOx_CRL)(x = A...E)
2、端口配置高寄存器(GPIOx_CRH)(x = A...E)

3、端口输入数据寄存器(GPIOx_IDR)(x = A...E)
   这些位为只读并只能以字(16位)的形式读出。读出的值为对应I/O口的状态。

4、端口输出数据寄存器(GPIOx_ODR)(x = A...E)
   只能以字(16bit)的形式操作,复位值全是0。写0即输出0,写1即输出1。

5、端口位设置/清除寄存器(GPIOx_BSRR)(x = A...E)
   高16bit写1用于清0,低16bit写1用于置位,同时写1的话低16bi有效。

6、端口位清除寄存器(GPIOx_BRR)(x = A...E)
   低16位写1用于置位。

7、端口配置锁定寄存器(GPIOx_LCKR)(x = A...E)

/**
  ******************************************************************************
  * @file    main.c
  * @author  fire
  * @version V1.0
  * @brief   systick系统定时器
  ******************************************************************************
  *
  ******************************************************************************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SysTick.h"
#include "bsp_led.h"
#include "bsp_usart1.h"
#include "bsp_ds18b20.h"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int main(void)
{
        uint8_t uc1, ucDs18b20Id1 [ 8 ];
        uint8_t uc2, ucDs18b20Id2 [ 8 ];
        uint8_t uc3, ucDs18b20Id3 [ 8 ];
        uint8_t uc4, ucDs18b20Id4 [ 8 ];
        /* 配置SysTick 为1us中断一次 */
        SysTick_Init();
        USARTx_Config();        //初始化串口1

        printf("\r\n this is a ds18b20 test demo \r\n");
                        while( 1 )
        {
        while( DS18B20_Init() )

        printf("\r\n no ds18b20 exit \r\n");
        printf("\r\n ds18b20 exit \r\n");

        DS18B20_ReadId ( ucDs18b20Id1  );           // 读取 DS18B20 的序列号
        //printf("\r\nDS18B20的序列号是: 0x");
        //for ( uc1 = 0; uc1 < 8; uc1 ++ )             // 打印 DS18B20 的序列号  1
        //printf ( "%.2x", ucDs18b20Id1 [ uc1 ] );
        printf ( "\r\n获取传感器一的温度: %.1f\r\n", DS18B20_GetTemp_SkipRom (  ) );                // 打印通过 DS18B20 序列号获取的温度值
        Delay_ms(1000);                /* 1s 读取一次温度值 */

        while( DS18B20_Init2() )
        DS18B20_ReadId2 ( ucDs18b20Id2  );           // 读取 DS18B20 的序列号
        //printf("\r\nDS18B20的序列号是: 0x");
        //for ( uc2 = 0; uc2 < 8; uc2 ++ )             // 打印 DS18B20 的序列号  2
        //printf ( "%.2x", ucDs18b20Id2 [ uc2 ] );
        printf ( "\r\n获取传感器二的的温度: %.1f\r\n", DS18B20_GetTemp_SkipRom2 (  ) );                // 打印通过 DS18B20 序列号获取的温度值
        Delay_ms(1000);                /* 1s 读取一次温度值 */

        while( DS18B20_Init3() )
        DS18B20_ReadId3 ( ucDs18b20Id3  );           // 读取 DS18B20 的序列号
        //rintf("\r\nDS18B20的序列号是: 0x");
        //for ( uc3 = 0; uc3 < 8; uc3 ++ )             // 打印 DS18B20 的序列号  3
        //printf ( "%.2x", ucDs18b20Id3 [ uc3 ] );
        printf ( "\r\n获取传感器三的温度: %.1f\r\n", DS18B20_GetTemp_SkipRom3 (  ) );                // 打印通过 DS18B20 序列号获取的温度值
        Delay_ms(1000);                /* 1s 读取一次温度值 */

        while( DS18B20_Init4() )
  DS18B20_ReadId4 ( ucDs18b20Id4  );           // 读取 DS18B20 的序列号
        //printf("\r\nDS18B20的序列号是: 0x");
        //for ( uc4 = 0; uc4 < 8; uc4 ++ )             // 打印 DS18B20 的序列号  4
        //printf ( "%.2x", ucDs18b20Id4 [ uc4 ] );
        printf ( "\r\n获取传感器四的温度: %.1f\r\n",  DS18B20_GetTemp_SkipRom4 (  ) );                // 打印通过 DS18B20 序列号获取的温度值
        Delay_ms(1000);        /* 1s 读取一次温度值 */

}
……………………

网友A:
4个ds18b20要怎么接,我找不到U16

网友B(2018-05-14):
好像对寄存器不太熟悉

网友C(2021-09-24):
现在的你看你当初写的代码是不是想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