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控风扇不能智能调速

楼主(2017-11-10):
只截了关键部分代码出来,其他代码都仿真过,没有问题,当加上温控函数后,就不行了,一仿真就只执行第一条语句,即高速档,我是初学者,不清楚是自己代码写错了还是怎样,自己看了好久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求大神看看,最好顺着这个代码帮我把这个温控函数的代码写出来,谢谢,重赏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temp.h"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int weidu;
uchar smgwei[3];
uchar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igDisplay();
void smgdelay(uint x);

* 温度读取处理转换函数 */          (数码管上温度显示正常,证明这个函数没毛病)
int datapros(int temp)
{
           float tp,x;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smgwei[0] = 0x40;           //   -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5;
                x=tp*0.0625+0.5;
          }
        else
          {
                smgwei[0] = 0x00;
                tp=temp;
                temp=tp*0.0625*10+0.5;
                x=tp*0.0625+0.5;
        }
        smgwei[1] = smgduan[temp % 1000 / 100 ];
        smgwei[2] = smgduan[temp % 100 / 10] | 0x80;
        smgwei[3] = smgduan[temp % 10];
        return x;
}

/* 温控自动档 */
void motorauto()
{
    weidu=datapros(Ds18b20ReadTemp());   //怀疑这句出错
    if(weidu>=30)                    //仿真的时候无论怎么调温度,都是执行高速档
        {                                   //当把这里的条件调大 (如:weidu>=300)时,就只执行低速档
        third();  //高速档
        }
    else
        {
            first();  //低速档
        }
}

/* 数码管显示函数 */        (数码管上可以正常显示温度,这个函数也没问题)
void DigDisplay()
{
        uchar i;
        for(i=0;i<4;i++)
        {
        P0=0x00;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  //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  //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  //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  //显示第3位
                }
                P0=smgwei[3-i];  //发送数据
                msdelay(1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  //消隐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while(1)
       motorauto();
}
/* while(1)                                               数码管上显示温度,这里仿真过,没有问题
    {
        datapros(Ds18b20ReadTemp());
        DigDispl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