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中集成库intlib、数据库元件库DBlib、数据保险库vaults介绍

楼主(2017-11-10):
1、集成库:零件的参数和域模型会在原理图库 (.SchLib) 中指定,并编译成集成库 (.IntLib)。创建集成库的步骤是:先创建SCH零件--------PCB封装链接到SCH零件库中------链接仿真模型-------链接信号完整性模型---链接3D模型---添加参数-------编译和校验零件-------创建集成库(由此可见:集成库包含了SCH零件、PCB模型、封装模型、信号完整性模型、3D模型)。

2、数据库元件库(*.DBLib,* SVNDBLib):以数据表格的形式来确立必要的元件链接(SCHlibPCBlib、封装模型、信号完整性模型、3D模型)来构建一个标准元件。 数据库中的每个记录(行)代表一个元件,表格的列存储了参数信息和到其它设计域模型的链接以及硬盘上的模型库。数据库元件库有两种:非版本控制库(.DBLib)和版本控制库 (SVN 数据库,.SVNDBLib) 两者唯 一的不同在于参考符号及模型的存储方法。
非版本控制的数据库(*.DBLib):符号和模型库存储在硬盘目录或其它本地/网络媒体中。
版本控制数据库(*.SVNDBLib) :符号和模型库存储在版本控制库中。数据库元件库提供了从外部的公司数据库中直接放置元件的能力,使得大量的元件数据的管理变得更加容易。
如果使用了数据库元件,参数和域模型会根据每个元件记录的的相关区域进行设定。

3、数据保险库 Vaults :数据保险库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一种元件库,它有一些与传统库类似的特性。数据保险库会以 Item 的形式存储所有的设计内容,与其它库不同的是,用户可以跟踪这些 Item 的不同版本和生命 周期状态。另外,数据保险库中包括到供应链的链接,能够实时查看元件价格和存货量等信息。所以,传统库(即集成库:内嵌了元件的参数以及到其它设计域模型:PCB封装、仿真模型、信号完整性模型、3D模型的链接信息)能够有效存储元件模型,数据保险库则提供了企业级的元件数据管理解决方案(供应链的链接,能够实时查看元件价格和存货量等信息)。管理元件参数和设计域模型(SCHlibPCBlib、仿真模型、完整性模型、3D模型)最好的方法是将它们作为元件组成的一部分。采用Vault 的元件管理机制可以解决上述问题:在创建元件库(.CmpLib) 时应该包含零件的参数和域模型。

在原理图设计时,元件被称为Symbol(符号)。
PCB 布线时,元件被称为 Footprint, Land Pattern(封装),或简单称为 PCB Component(封装)。
在信号完整性分析时,元件被分别称为 Signal Integrity  Model(SI)
在仿真时,称为Simulation Model(模型)。

楼主:
Audium designer中的零件类型:1简单的原理图符号库SCHlib、 PCB封装库PCBlib • 2集成库intlib • 3数据库型元件库DBlib • 4数据保险库型零件库 Vaults
绘制SCH零件库时,一般把栅格设置在5或10,在放置字符时,把栅格设置在1。

网友A(2018-09-19):
问下,我建了数据库(.DBLib),如果想在一行里FOOTPRINT栏,加2个封装名称,要怎么设置。我原来用capture,是可以中间加个逗号,就能实现2个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