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看看原理图中的SWITC和这个P1 DC连接这是什么

楼主:
学校要求做一个温控风扇的设计,然后自己到网上载了个别人做的资料。这个是原理图。
本人学渣一个。中间这个SWITC和这个P1 DC连接的这一块看不懂。
其他都和单片机连接起来了 唯独这一块是独立的。想问下大神这块是干嘛用的。求详细解答下。

网友A(2017-11-10):
电源输入插座

网友A:
原理图不全,电源输入插孔可能性最大,因为每个人封装习惯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不全,电源输入插孔可能性最大,因为每个人封装习惯不一样

所以这个不需要与单片机相连接吗

网友C:
这图画的是初级水平,这两个元件是原作者自己画的非标元件,算是自定义元件,如果不结合文字说明或PCB图难以猜到是什么元件。

网友D:
回帖奖励 +10

你有没有想过,画图的人又不是神,他会不会错呢?

网友E:
p1是电源插座,sz是电源开关,1,3控制vcc通断。

网友F:
电源输入插座,应该是这个意思

网友G:
应该是一个电源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