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中填充fill和铺铜polygon的区别

楼主(2017-11-10):
PCB板的fill填充:表示直接用铜箔覆盖填充的区域,无论区域内是是否有焊盘还是过孔(不正确的填充操作容易造成临近的网络、焊盘、过孔间短路)。Fill填充操作:点击菜单栏>place---->fill
填充Fill表示绘制一块实心的铜皮,将区域中的所有连线和过孔连接在一块,而不考虑是否属于同一个网络。假如所绘制的区域中有VCCGND两个网络,用Fill命令会把这两个网络的元素连接在一起,这样就有可能造成短路了。
综上所述,Fill会造成短路,那为什么还用它呢?虽然Fill有它的不足,但它也有它的使用环境。例如,有LM7805AMC2576等大电流电源芯片时,需要大面积的铜皮为芯片散热,则这块铜皮上只能有一个网络,使用Fill命令便恰到好处。
因此Fill命令常在电路板设计的早期使用。在布局完成后,使用Fill将特殊区域都绘制好,就可以免得在后续的设计过种中犯错。
在不希望有走线的区域内放置FILL 填充层,如散热器和卧放的两脚晶振下方所在布线层。比如要上锡的在Top Bottom Solder 相应处放FILL
PCB板的Polygon敷铜:表示对某一区域内的某一网络进行按照某一方式进行铺铜覆盖,对于不同的网络进行隔离。
铺铜操作Polygon:点击菜单栏>place-->Polygonpour-->设置参数后即可开始铺铜,参数中一般要选择(锁定图元,去掉死铜).锁定图元主要是为了敷铜不影响已经布好的PCB铜箔走线.
对已经画好的铺铜Polygon进行分割:菜单栏--->place-->slicePolygon pour即可实现
Polygon Pour:铺铜,也叫灌铜。它的作用与Fill相近,也是绘制大面积的铜皮;但是区别在于“灌”字,灌铜有独特的智能性,会主动区分灌铜区中的过孔和焊点的网络。如果过孔与焊点同属一个网络,灌铜将根据设定好的规则将过孔,焊点和铜皮连接在一起。反之,则铜皮与过孔和焊点之间、会保持安全距离。灌铜的智能性还体现在它能自动删除死铜。
在铺铜时,点击Tools-Preferences,在Options 栏的Interactive Routing 处选Push Obstacle (遇到不同网络的走线时推挤其它的走线,Ignore Obstacle为穿过,Avoid Obstacle 为拦断)模式并选中Automatically Remove (自动删除多余的走线)

Polygon Pour Cutout
:在灌铜区建立挖铜区。比如某些重要的网络或元件底部需要作挖空处理,像常见的RF信号,通常需要作挖空处理。还有变压器的下面,RJ45区域。
Polygon Pour :
切割灌铜区域.比如需要对灌铜进行优化或缩减,可在缩减区域用Line进行分割成两个灌铜,将不要的灌铜区域直接删除。简言之,在电路板设计过程中,填充和铺铜:两个工具都是互相配合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