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1对供电的要求

楼主(2017-11-10):
现有一电视主板,有5V电压接线,我的stc89c51可以直接用主板的5v来供电吗?

网友A:
可以的,51单片机的工作电压在5v左右就可以的,如果比5v高1-2v也可以的,只是不能长时间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比5v低一点也可以工作呀,我测过,4.5v也可以的,3节干电池,建议你还是用万用表先测一下输出的是不是5v的电压,别把单片机给烧了。

网友B:
如果确定是恒压5V的话当然可以

网友C:
直流稳压供电5V 是可以直接接51单片机的。

网友D:
stc给的典型值为4.5-5.5伏你这个可以

网友E:
确定是5V的话是可以的,同事要注意GND 的连接

网友F:
可以的,记得要接GND也接上

网友G:
直流电在5V左右,电流不要过大,容易烧毁单片机

网友H:
可以的,最好串一个二极管1N4004接到5V的线上接到STC89C51的40脚,0V接到STC89C51的20脚

网友I:
电视主板可以的

网友J:
可以,电压差不多。

网友K:
5v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