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程序请帮忙解惑,执行的逻辑关系不明白啊 不胜感激~拜谢

楼主(2017-11-10):
sbit key4=P3^7;//key4是按键,按下S4键一次,利用定时器TO功能使数码管数值开始自动每秒加1,再次按下S4键,数值停止加1,保持显示原数
那么下面的函数是怎么执行的呢。
if(key4==0)//检测按键
        {
                delayms(10);//按键消抖
                if(key4==0)
                {
                        while(!key4);//不明白while在这个地方的用意,当key4=0时,while(!key4)为真,反之?
                        TR0=~TR0;//启动或停止定时器0  这个地方和key4按键有关系吗?为什么不直接是当按键按下,TR0=1;当松开按键key4 TR0=0;
                }
        }
}
程序执行的逻辑关系不明白啊,请大神解惑,谢谢

网友A:
                while(!key4);//程序在此死循环,等待按键抬起
                TR0=~TR0;//按键抬起后才能执行开/关定时器

网友B:
while(!key4);相当于while(key4==0);也就是按下key4后停在这里直到松开后才执行TR0=~TR0;

网友C:
while(!key4);的重点是while后面的“;”(分号),这样意思就明显了,就是说,只要key4=0,就一直在这干耗着什么都不做,而key4=0就刚好是按键按下了。所以这条语句翻译过来就是:只要按键按下去了我就干耗着什么都不做;
接下来一条语句是TR0=~TR0;,在这里要理解程序的顺序执行概念,这种顺序执行可以拿生活中的吃饭为例,这个顺序是:做饭——吃饭——洗碗。回到刚才的程序,在while(!key4);里说了,只要按键不放开程序就一直干耗着,而当按键释放以后,跳出while循环,执行TR0=~TR0;语句把定时器关了。
我们人从直观上看,是先按了按键,然后数码管的数字停住了。这就达到了我么你说的用按键控制数码管的目的。
另外,对于你说的按下和松开执行的问题,可以根据需要设计,比如我们常见的按键短按(按下就很快松开),我们一般设计为松开后执行,而长按(按下过一段时间)就设计为按下执行(只要时间达到长按的时间,就执行)。

网友D:
while(!key4);//死循环,等待按键抬起
TR0=~TR0;//按键抬起后才能执行开/关定时器
这样是确保对按键只做一次处理

网友E:
当key4仍然为0的时候,会一直执行while;只有当key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