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22模块单片机源程序及上位机读M1卡

楼主(2017-11-10):
      RC22模块具有读写IC卡功能,廉价易得,无意中某宝发现,便入手一块研究,网上资料丰富,各类单片机源程序都能找到,很方便!直到着手研究才发现没有一片系统的教程,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源程序能看懂点,但是很吃力,上位机网上各种各样,都不知道配不配套,实在是毫无头绪,不知问题所在。无奈从源程序出发,研究串口通信数据,修改接口定义,修改晶振频率等,偶然和另一下载上位机配合成功,在此分享一下具体过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下边进入正题,RC522模块,7块多入手,很便宜,3.3V供电,没有3.3v电源,用USB转串口模块上的3.3凑合一下吧,SPI接口

单片机一直玩的STC,源程序里用到T2定时器,手中的STC11,STC12都没有,考虑买STC15,恍然发现入门时用的STC89C52RC竟然有T2,直接用单片机开发板吧,板上带CH340模块,晶振用的11.0592M;接口定义和晶振修改

上位机程序选择英文图标那个,打开上位机软件,1选择端口,修改串口,测试读卡器,2,低级操作里依次寻卡,防冲突,选择;3,然后就可以密码下载,读写数据,修改密码等操作;最后的发送接收里可以显示单片机和上位机的串口通信数据

源程序和上位机都是网上的资源,毫无原创,需要的 RC522源程序及上位机.rar (710.25 KB, 下载次数: 877) 大家附件下载!

网友A:
楼主请问一下有具体的接线图吗?

楼主:
这个就是模块和单片机的接线

网友B:
读卡程序具体点

网友C(2017-12-29):
终于找到了

网友D:
楼主,我很想学习这个,只是很多地方都不太明白,希望楼主能够加个好友,把我带上车。能否加个QQ或者方便的联系方式。感激不尽。

网友E(2018-01-31):
楼主,我这个RC522好难调教啊,求帮忙,程序写入进去总是无反应

网友F:
楼主,请问用USB连接怎么选择串口com1或com2?

网友G:
正需要谢了,下来学习学习

网友H(2018-03-24):
试了一下,没有成功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I(2018-04-25):
上位机连接不上,用不成。 每次点击测试读卡器就会显示 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0045FF48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上位机连接不上,用不成。 每次点击测试读卡器就会显示 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0045FF48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这样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这样

同问...............怎么回事?

网友L:
有人知道SDA的那根线连在哪儿啊

网友M:
尝试一下,想自己配一个钥匙

网友N(2018-06-03):
你好 问一下 读卡器链接成功 但是读卡失败是怎么回事?空白的卡读不出来吗?

网友O:
这个我也有,不能写入0扇区,无法复制卡,只能玩玩,了解原理,;连接不成功的,留意下单片机晶振,好象要22.1184M

网友P:
引用 网友F:
楼主,请问用USB连接怎么选择串口com1或com2?

计算机右键-设备管理器-找到端口右键-端口设置-高级-左下角直接修改端口号

网友Q(2018-07-27):
楼主,在吗?为什么我 测试读卡器 没有什么反应啊?

网友Q:
引用 网友L:
有人知道SDA的那根线连在哪儿啊

接  NSS

网友R(2018-08-26):
点测试为什么没有反应呢

网友S:
引用 网友I:
上位机连接不上,用不成。 每次点击测试读卡器就会显示 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0045FF48

请问解决了吗 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S:
引用 网友Q:
楼主,在吗?为什么我 测试读卡器 没有什么反应啊?

请问解决了吗 我的也是没有反应

网友T(2018-10-10):
楼主,你好,请问一下你那里串口怎么和RC522的SPI接线?

网友U:
用上位机修改了密码之后 无法读取了

网友V:
刚学习玩不是很懂

网友W(2018-11-23):
楼主,我的单片机板子和RC522和你的都是一模一样的,晶振也是11.0592MHZ的,但是打开软件在修改串口的界面显示的是(Error opening serial port)这个错误,请问楼主出现这样的问题应该往哪边考虑,软件还是硬件还是那个IC读写操作程序的使用不当

网友X:
引用 网友W:
楼主,我的单片机板子和RC522和你的都是一模一样的,晶振也是11.0592MHZ的,但是打开软件在修改串口的界面 ...

这个问题你解决了么,我也是这样

网友Y(2019-03-10):
我刚开始电脑也显示那个英文,我把串口号改成了com1,然后电脑设置了一下设备管理等,就不显示英文了

网友Z:
楼主,想问一下3.3V的电源怎么连,

网友AA:
谢谢楼主分享,研究学习一下。

网友AB(2019-04-12):
引用 网友L:
有人知道SDA的那根线连在哪儿啊

nss接口就是吧

网友AC:
老夫的电脑串口是3。4。5。。。。难受!!!

网友AD:
你好,楼主,请问你那个rc522读写器的那个3.3v的电源是用的什么模块。

网友AE(2019-05-12):
针对于那个软件英文错误是因为串口设置的问题,楼主用的是USB 转TTL3.3供电,图片中就接了两根线,实际中串口的选择设置要选单片机的那个串口,那样读卡器就能连接成功,读卡时要把卡片放在读卡器上,程序成功装载到单片机里之后,低级操作里点击寻卡,等待2秒左右就能成功读出来了,关于源代码程序,某宝上2块钱一份,硬件如果没有问题,是能够成功读卡的,不管白卡还是别的IC卡,只要符合RC522它的通讯协议的,都能读出Mifare 卡或者其他类型卡。一定要有一点看程序的能力

网友AF(2019-09-18):
修改了电脑的1串口,打开不报错了,也能修改串口波特率之类的,但是按那个“测试读卡器”,没有任何反应怎么回事

网友AF:
为什么按那个“测试读卡器”没有任何反应(回应),点左边按钮修改串口都没问题了

网友AG:
可以读版本 但是读不了卡

网友AH(2020-02-17):
引用 网友AF:
为什么按那个“测试读卡器”没有任何反应(回应),点左边按钮修改串口都没问题了

你好,解决了没?

网友AI:
于那个软件英文错误是因为串口设置的问题,楼主用的是USB 转TTL3.3供电,图片中就接了两根线,

网友AI:
源程序和上位机都是网上的资源,毫无原创,需要的

网友AJ(2020-11-06):
引用 网友J: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这样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这样,按照网上教程弄了还是这样

网友AJ:
引用 网友O:
这个我也有,不能写入0扇区,无法复制卡,只能玩玩,了解原理,;连接不成功的,留意下单片机晶振,好象要2 ...

请问一定要22.184MHZ的晶振嘛?是不是没用的话读卡一直显示失败呀

网友AK(2021-01-10):
谢谢大佬!感谢分享  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AL:
下来看看,虽然我已经做好了一个

网友AM:
楼主你好,就是那个链接rc522与电脑的那个图片中发光的USB接口叫啥呀

网友AN(2021-11-13):
有没有人是ICreaderPrj地址错误的?可以帮忙解决一下吗?

网友AN:
引用 网友X:
这个问题你解决了么,我也是这样

你好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可以帮帮我吗?

网友AO(2022-05-13):
RC522这个模块我已经买了两块,就是因为通讯不正常怀疑模块坏的,买到第二块还是一样,才认真检查RC522模块----单片机(我用STC89C52RC)联接线---USB-TTL(用记事本打开maia.h查看I/O和晶振是否与自己的硬件和联接是否一致,有//注释掉的不要看,我的就是用了与源程序不一致的晶振造成误判),特别要注意的是,各个店家卖的物品可能完全一样,但单片机程序可能不一样,主要是:单片机最小系统中的I/O,晶振不一样,STC89C52可以代换AT89C52,程序完全通用,反过来就不一定.用AT89C52时EA(31脚)要接高电平即VCC.另外要用这个模块来复制IC卡不现实,第一没有RC522读写加密扇区的上位机软件,第二随机送的M1卡不能改写0扇区数据

网友AO:
RC522这个模块我已经买了两块,就是因为通讯不正常怀疑模块坏的,买到第二块还是一样,才认真检查RC522模块----单片机(我用STC89C52RC)联接线---USB-TTL(用记事本打开maia.h查看I/O和晶振是否与自己的硬件和联接是否一致,有//注释掉的不要看,我的就是用了与源程序不一致的晶振造成误判),特别要注意的是,各个店家卖的物品可能完全一样,但单片机程序可能不一样,主要是:单片机最小系统中的I/O,晶振不一样,STC89C52可以代换AT89C52,程序完全通用,反过来就不一定.用AT89C52时EA(31脚)要接高电平即VCC.想用RC522模块复制IC门禁卡有点难度,一是没有读写加密扇区的上位机软件,二是随机送的是M1卡不能改写0扇区数据.特别是上位机只是测试的不能破解加密扇区.只要有密码就读不了,谈不上写了.

网友AP(2023-06-01):
引用 网友AO:
RC522这个模块我已经买了两块,就是因为通讯不正常怀疑模块坏的,买到第二块还是一样,才认真检查RC522模块--- ...

我也用的是stc89c52的,低级操作点了没有反应,请问大佬是怎么解决的QAQ

网友AQ(2023-10-06):
单片机12M晶振该怎么修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