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立方取模软件下载3D8S_Alpha上位机

楼主:
这个能复制,上次传的那个没用就换了。使用方法就是你点亮每一帧你想要画面的灯(上面有正视 侧视 俯视三种视图),复制这一帧的数组,然后再点亮下一帧,复制,以此重复就行了
软件运行界面:

网友A(2018-03-23):
请问它提示我.NET.Framework初始化错误是什么原应 按照百度的修改的注册表也不行

网友B(2018-07-05):
我也试着做一个

网友C:
很不错啦!来学习啦

网友D(2018-09-27):
都下载不了,继续用啊///

网友E(2019-07-25):
听说回复有惊喜,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F(2019-11-21):
果断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G(2023-02-09):
还不会用这软件,数据怎代入程序里?

网友H(2023-08-03):
这个软件支持苹果系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