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结果NG

楼主:
编写好主函数和子函数,编译出来的结果如图所示。请问这种是什么错误?要修改哪里

网友A(2017-11-11):
我只看得到一个警告和一个错误!

这个警告的意思是:

这个错误的意思是:
在这个网页上可以得到答案。
http://dongchangyunlong.blog.163 ... 652012102195211661/

网友B:
limit 800h
就是你所用的版本可能是2.048k限制的demo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