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485通讯的问题 只能接收到第一次的数据

楼主(2017-11-11):
MCU 用STC15W408AS,接 MAX485,测试485通讯,有 RX_Buffer缓存。
在 接收端 设置接收数组。只能接收到第一次的数据,后续再次发生送,好像是不接收?
具体原因不详。测试ing,还请大神指导

// 代码

/******************************************
***
*PROJICT CODE: STC15
*CREATE DATE : 2017/10/30
*CREATED BY  : Chneg
*FUNCTION    :
*MODIFY DATE :
*DOCUMENT    :
*OTHERS      :
******************************************
***/

#include "main.h"

/*************        本地函数声明        **************/

/*************  外部函数和变量声明 *****************/

/*************  串口1初始化函数 *****************/
void        UART_config(void)
{
        COMx_InitDefine                COMx_InitStructure;                                        //结构定义
        COMx_InitStructure.UART_Mode      = UART_8bit_BRTx;                //模式,       UART_ShiftRight,UART_8bit_BRTx,UART_9bit,UART_9bit_BRTx
        COMx_InitStructure.UART_BRT_Use   = BRT_Timer2;                        //使用波特率,   BRT_Timer1, BRT_Timer2 (注意: 串口2固定使用BRT_Timer2)
        COMx_InitStructure.UART_BaudRate  = 9600ul;                        //波特率, 一般 110 ~ 115200
        COMx_InitStructure.UART_RxEnable  = ENABLE;                                //接收允许,   ENABLE或DISABLE
        COMx_InitStructure.BaudRateDouble = DISABLE;                        //波特率加倍, ENABLE或DISABLE
        COMx_InitStructure.UART_Interrupt = ENABLE;                                //中断允许,   ENABLE或DISABLE
        COMx_InitStructure.UART_Polity    = PolityLow;                        //中断优先级, PolityLow,PolityHigh
        COMx_InitStructure.UART_P_SW      = UART1_SW_P30_P31;        //切换端口,   UART1_SW_P30_P31,UART1_SW_P36_P37,UART1_SW_P16_P17(必须使用内部时钟)
        COMx_InitStructure.UART_RXD_TXD_Short = DISABLE;                //内部短路RXD与TXD, 做中继, ENABLE,DISABLE
        USART_Configuration(USART1, &COMx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1 USART1,USART2

        PrintString1("STC15 UART1 Test Prgramme!\r\n");        //SUART1发送一个字符串

    /**
    *RS 485 使能端口
    sbit RS485_DIR = P2^0;  //RS485方向选择引脚
    RS485_DIR = 0; //RS485设置为接收方向

    */
}

/*************main.c*********************************/

void main()
{
    u8 i = 0;
    UART_config();
        EA = 1;

    while(1)
    {
        RS485_DE = 1;
        RS485_RE = 1;
//        PrintString1("\r\n");
        PrintString1("Is New Over");
        for(i = 0;i < 8;i++)
        {
            TX1_write2buff(0x40 + i);
            delay_ms(1000);

            RS485_DE = 0;
            RS485_RE = 0;
            if(RX1_Buffer[1] == 0xAA)
            {
                RS485_DE = 1;
                RS485_RE = 1;

                PrintString1("进入中断");
                delay_ms(500);

//                RX1_Buffer[1] = 0;
            }
            RS485_DE = 1;
            RS485_RE = 1;
        }

    } // <-- end while
} // <-- end  main

/******************************************
***
*PROJICT CODE:  串口程序
*CREATE DATE :  2017/10/20
*CREATED BY  :  CHneg
*FUNCTION    :  初始化 数据发送 数据 接收
*MODIFY DATE :  /
*DOCUMENT    :  STC DataSheet
*OTHERS      :  /
******************************************
***/

#include "main.h"

COMx_Define        COM1;

u8        idata TX1_Buffer[COM_TX1_Lenth];        //发送缓冲
u8         idata RX1_Buffer[COM_RX1_Lenth];        //接收缓冲

u8 ExtsAddr = 0x00;
u8 DestAddr = 0x01;

u8 RTUOverFlag=0,RTUStartFlag=0,UART_R_RTU[20],RTUFunc,
      RTUPst,RTUDataLen,UARTRTUDataCheckedFlag=0;

u8 USART_Configuration(u8 UARTx, COMx_InitDefine *COMx)
{
        u8        i;
        u32        j;

        if(UARTx == USART1)
        {
                COM1.id = 1;
                COM1.TX_read    = 0;
                COM1.TX_write   = 0;
                COM1.B_TX_busy  = 0;
                COM1.RX_Cnt     = 0;
                COM1.RX_TimeOut = 0;
                COM1.B_RX_OK    = 0;
                for(i=0; i<COM_TX1_Lenth; i++)        TX1_Buffer[i] = 0;
                for(i=0; i<COM_RX1_Lenth; i++)        RX1_Buffer[i] = 0;

                if(COMx->UART_Mode > UART_9bit_BRTx)        return 1;        //模式错误
                if(COMx->UART_Polity == PolityHigh)                PS = 1;        //高优先级中断
                else                                                                        PS = 0;        //低优先级中断
                SCON = (SCON & 0x3f) | COMx->UART_Mode;
                if((COMx->UART_Mode == UART_9bit_BRTx) ||(COMx->UART_Mode == UART_8bit_BRTx))        //可变波特率
                {
                        j = (MAIN_Fosc / 4) / COMx->UART_BaudRate;        //按1T计算
                        if(j >= 65536UL)        return 2;        //错误
                        j = 65536UL - j;
                        if(COMx->UART_BRT_Use == BRT_Timer1)
                        {
                                TR1 = 0;
                                AUXR &= ~0x01;                //S1 BRT Use Timer1;
                                TMOD &= ~(1<<6);        //Timer1 set As Timer
                                TMOD &= ~0x30;                //Timer1_16bitAutoReload;
                                AUXR |=  (1<<6);        //Timer1 set as 1T mode
                                TH1 = (u8)(j>>8);
                                TL1 = (u8)j;
                                ET1 = 0;        //禁止中断
                                TMOD &= ~0x40;        //定时
                                INT_CLKO &= ~0x02;        //不输出时钟
                                TR1  = 1;
                        }
                        else if(COMx->UART_BRT_Use == BRT_Timer2)
                        {
                                AUXR &= ~(1<<4);        //Timer stop
                                AUXR |= 0x01;                //S1 BRT Use Timer2;
                                AUXR &= ~(1<<3);        //Timer2 set As Timer
                                AUXR |=  (1<<2);        //Timer2 set as 1T mode
                                TH2 = (u8)(j>>8);
                                TL2 = (u8)j;
                                IE2  &= ~(1<<2);        //禁止中断
                                AUXR &= ~(1<<3);        //定时
                                AUXR |=  (1<<4);        //Timer run enable
                        }
                        else return 2;        //错误
                }
                else if(COMx->UART_Mode == UART_ShiftRight)
                {
                        if(COMx->BaudRateDouble == ENABLE)        AUXR |=  (1<<5);        //固定波特率SysClk/2
                        else                                                                AUXR &= ~(1<<5);        //固定波特率SysClk/12
                }
                else if(COMx->UART_Mode == UART_9bit)        //固定波特率SysClk*2^SMOD/64
                {
                        if(COMx->BaudRateDouble == ENABLE)        PCON |=  (1<<7);        //固定波特率SysClk/32
                        else                                                                PCON &= ~(1<<7);        //固定波特率SysClk/64
                }
                if(COMx->UART_Interrupt == ENABLE)        ES = 1;        //允许中断
                else                                                                ES = 0;        //禁止中断
                if(COMx->UART_RxEnable == ENABLE)        REN = 1;        //允许接收
                else                                                                REN = 0;        //禁止接收
                P_SW1 = (P_SW1 & 0x3f) | (COMx->UART_P_SW & 0xc0);        //切换IO
                if(COMx->UART_RXD_TXD_Short == ENABLE)        PCON2 |=  (1<<4);        //内部短路RXD与TXD, 做中继, ENABLE,DISABLE
                else                                                                        PCON2 &= ~(1<<4);
                return        0;
        }
        return 3;        //其它错误
}

/*************** 装载串口发送缓冲 *******************************/

void TX1_write2buff(u8 dat)        //写入发送缓冲,指针+1
{
        TX1_Buffer[COM1.TX_write] = dat;        //装发送缓冲
        if(++COM1.TX_write >= COM_TX1_Lenth)        COM1.TX_write = 0;

        if(COM1.B_TX_busy == 0)                //空闲
        {
                COM1.B_TX_busy = 1;                //标志忙
                TI = 1;                                        //触发发送中断
        }
}

void PrintString1(u8 *puts)  // 发送 字符串
{
    for (; *puts != 0;        puts++)
        TX1_write2buff(*puts);         //遇到停止符0结束
}

void MovCharSBuffer(unsigned char c)  //  数据帧定义及中断函数
{
    SBUF=c;
    while(TI!=1);
    TI=0;
}

/**************发送数据帧函数***********************/

void Send_RTU(unsigned char DestAddr,unsigned char S_RTUFunc,unsigned char S_RTUDataLen,unsigned char *S_RTUData)
{
        unsigned char i,S_RTUCheck;
        ES=0;
        EA=0;
        REN=0;
        //RTUDataLen=0x00;
        delay_ms(1);
        S_RTUCheck=0;
        MovCharSBuffer(FrameHead);          // 0x40 @       /1  帧头
        MovCharSBuffer(DestAddr);                   // 0x01                        /2
        S_RTUCheck=S_RTUCheck+DestAddr;         // 0+ 0x01
        MovCharSBuffer(S_RTUFunc);                   // 0x11                        /3
        S_RTUCheck=S_RTUCheck+S_RTUFunc;         // 0x01 +0x11
        MovCharSBuffer(S_RTUDataLen);                  // 0x07                        /4
        S_RTUCheck=S_RTUCheck+S_RTUDataLen; // 0x12 +0x07 = 0x19

        if(S_RTUDataLen!=0)
    {
        for(i=0;i<S_RTUDataLen;i++)
        {
            MovCharSBuffer(*S_RTUData);                                        //  /N* 数据
            S_RTUCheck=S_RTUCheck+*S_RTUData;
            S_RTUData++;
        }
    }
        MovCharSBuffer(S_RTUCheck);                                                         // /7
        MovCharSBuffer(0x23);                                                                // /8
        ES=1;
        EA=1;
        REN=1;
}

/********************* UART1中断函数************************/
void UART1_int (void) interrupt UART1_VECTOR
{

        if(RI)
        {
                RI = 0;
                if(COM1.B_RX_OK == 0)
                {
                        if(COM1.RX_Cnt >= COM_RX1_Lenth)
                COM1.RX_Cnt = 0;
                        RX1_Buffer[COM1.RX_Cnt++] = SBUF;

                        COM1.RX_TimeOut = TimeOutSet1;

                }
        }

        if(TI)
        {
                TI = 0;
                if(COM1.TX_read != COM1.TX_write)
                {
                         SBUF = TX1_Buffer[COM1.TX_read];
                        if(++COM1.TX_read >= COM_TX1_Lenth)
                    COM1.TX_read = 0;
                }
                else        COM1.B_TX_busy =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