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控风扇出了问题,求大神解救

楼主(2017-11-11):
只截了关键部分代码出来,其他代码都仿真过,没有问题,当加上温控函数后,就不行了,一仿真就只执行第一条语句,即高速档,我是初学者,不清楚是自己代码写错了还是怎样,自己看了好久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求大神看看,最好顺着这个代码帮我把这个温控函数的代码写出来,谢谢,重赏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 #include "temp.h"
  • sbit LSA=P2^2;
  • sbit LSB=P2^3;
  • sbit LSC=P2^4;
  • int weidu;
  • uchar smgwei[3];
  • uchar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void DigDisplay();
  • void smgdelay(uint x);
  • * 温度读取处理转换函数 */          (数码管上温度显示正常,证明这个函数没毛病)
  • int datapros(int temp)
  • {
  •            float tp,x;
  •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
  •                 smgwei[0] = 0x40;           //   -
  •                 temp=temp-1;
  •                 temp=~temp;
  •                 tp=temp;
  •                 temp=tp*0.0625*10+0.5;
  •                 x=tp*0.0625+0.5;
  •           }
  •         else
  •           {
  •                 smgwei[0] = 0x00;
  •                 tp=temp;
  •                 temp=tp*0.0625*10+0.5;
  •                 x=tp*0.0625+0.5;
  •         }
  •         smgwei[1] = smgduan[temp % 1000 / 100 ];
  •         smgwei[2] = smgduan[temp % 100 / 10] | 0x80;
  •         smgwei[3] = smgduan[temp % 10];
  •         return x;
  • }
  • /* 温控自动档 */
  • void motorauto()
  • {
  •     weidu=datapros(Ds18b20ReadTemp());   //怀疑这句出错
  •     if(weidu>=30)                    //仿真的时候无论怎么调温度,都是执行高速档
  •         {                                   //当把这里的条件调大 (如:weidu>=300)时,就只执行低速档
  •         third();  //高速档
  •         }
  •     else
  •         {
  •             first();  //低速档
  •         }
  • }
  • /* 数码管显示函数 */        (数码管上可以正常显示温度,这个函数也没问题)
  • void DigDisplay()
  • {
  •         uchar i;
  •         for(i=0;i<4;i++)
  •         {
  •         P0=0x00;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
  •                         case(0):
  •                                 LSA=0;LSB=0;LSC=0; break;  //显示第0位
  •                         case(1):
  •                                 LSA=1;LSB=0;LSC=0; break;  //显示第1位
  •                         case(2):
  •                                 LSA=0;LSB=1;LSC=0; break;  //显示第2位
  •                         case(3):
  •                                 LSA=1;LSB=1;LSC=0; break;  //显示第3位
  •                 }
  •                 P0=smgwei[3-i];  //发送数据
  •                 msdelay(1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                 P0=0x00;  //消隐
  •         }
  • }
  • /* 主函数 */
  • void main()
  • {
  •        while(1)
  •        motorauto();
  • }
  • /* while(1)                                               数码管上显示温度,这里仿真过,没有问题
  •     {
  •         datapros(Ds18b20ReadTemp());
  •         DigDisplay();
  •     }*/

网友A:
有个for循环缺少{

网友B:
可以进入调试,看一下weidu的具体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进入调试,看一下weidu的具体数值

调试了发现,weidu的数值是正确的

网友C:
    if(weidu>=30)
        {
        third();  //高速档 ??????你用的是发热丝还是制冷片。

                temp=tp*0.0625*10+0.5;//????
                x=tp*0.0625+0.5;
                 return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