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15元件导入找不到

楼主(2017-11-11):
把原件库复制到library目录下之后,打开ad,安装是目录下没有,我想问一下大神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的元件库加载不正确。不知道你的元件库在是你自制的库,还是从网上下载的库。放在什么位置?

网友A:
看来是你添加元件库,方法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