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程序提醒这样的错误很懵逼啊

楼主(2017-11-11):
#include<reg51.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void delay(uint a)
   {
      while(a--);
   }

void  main()
  {
        uchar i,j,n;
        while(1)
  {
      for(i=0;i<4;i++)
   {
           for(n=0;n<40;n++)
        {
            for(j=0;j<16;j++)
            {
                  P1=j;
              P0=string[2*j+32*i];
                  P2=string[2*j+32*i+1];
                  delay(500);
            }
         }
        }
   }
  }

编译时提醒这些错误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compiling 16dianzhen.c...
16DIANZHEN.C(14):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void'
16DIANZHEN.C(15):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16DIANZHEN.C(20):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16DIANZHEN.C(22):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while'
16DIANZHEN.C(22):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1'
16DIANZHEN.C(24):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
16DIANZHEN.C(24):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
Target not created

怎么解决啊

网友A: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B:
你没有把文件添加到项目里

网友C:
这个数组你没有定义  string[]

网友D:
#include<reg51.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void delay (uint a)
{
        while(a--);
}

void  main()
{
        uchar i,j,n;
        while(1)
        {
                for(i=0;i<4;i++)
                {
                        for(n=0;n<40;n++)
                        {
                                for(j=0;j<16;j++)
                                {
                                        P1=j;
                                        P0=string[2*j+32*i];
                                        P2=string[2*j+32*i+1];
                                        delay(500);
                                }
                        }
                }
        }
}

网友E(2020-05-10):
哈喽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