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白底黑线寻迹车决赛程序

楼主(2017-11-11):
使用的12C5A60S2单片机,白底黑线寻迹,自己想出来的信号判断方法,让你扔掉靠多个if else判断路况的写法

#ifndef _CONTROL_H
#define _CONTROL_H

extern uchar temp1;
extern uchar temp2;//temp2左侧灯数据变量
uchar i;

int v=230;//直线跑时的速度   方案1:255  方案2:230

//方案一
/*
int code table1[]={0,255,255,255};//1.普通弯道左轮速度 2.锐角弯道左轮速度 3.直角弯道左轮速度
int code table2[]={0,80,140,130};//1.普通弯道左轮速度 2.锐角弯道左轮倒转 3.直角弯道左轮倒转
int code table3[]={0,255,255,250};//1.普通弯道右轮速度 2.锐角弯道右轮速度 3.直角弯道右轮速度
int code table4[]={0,80,140,130};//1.普通弯道右轮倒转 2.锐角弯道右轮倒转 3.直角弯道右轮倒转
*/

//方案二

int code table1[]={0,230,230,230};//1.普通弯道左轮速度 2.锐角弯道左轮速度 3.直角弯道左轮速度
int code table2[]={0, 70,140,140}; //1.普通弯道左轮倒转 2.锐角弯道左轮倒转 3.直角弯道左轮倒转
int code table3[]={0,230,230,230};//1.普通弯道右轮速度 2.锐角弯道右轮速度 3.直角弯道右轮速度
int code table4[]={0, 70,140,140}; //1.普通弯道右轮倒转 2.锐角弯道右轮倒转 3.直角弯道右轮倒转

void control()
{
        detect();
        if(temp1>temp2)//左拐情形
        {
                i=temp1-temp2;
                switch(i)
                {
                        case 1 : PWM_SET(0,table2[i],0,table3[i]);break;                        //普通弯道
                        case 2 : PWM_SET(1,table2[i],0,table3[i]);break;                        //锐角弯道
                        case 3 : PWM_SET(1,table2[i],0,table3[i]);delayms(40);break;//直角弯道
                        default : break;
                }
                while(led3);
        }
        else if(temp1<temp2)//右拐
        {
                i=temp2-temp1;
                switch(i)
                {
                        case 1 : PWM_SET(0,table1[i],0,table4[i]);break;
                        case 2 : PWM_SET(0,table1[i],1,table4[i]);break;
                        case 3 : PWM_SET(0,table1[i],1,table4[i]);delayms(40);break;
                        default : break;
                }
                while(led3);
        }
        else
        {
                if(!temp1)//直走和停止
                {
                        PWM_SET(0,v,0,v-2);
                        delayms(66);
                        detect();
                        if(!temp1&&!temp2)
                        {
                                PWM_SET(0,0,0,0);
                                while(1);
                        }
                        else
                        {
                                PWM_SET(0,v,0,v-2);
                        }
                }
                else
                {
                        PWM_SET(0,v,0,v-2);
                }
        }
}

/**********************************************
根据两侧灯读回的数据值来进行电机控制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源程序如下:

#include<12c5a60s2.h>
#include<stdio.h>
#include<sbitdef.h>
#include<yanshi.h>
#include<pwm.h>
#include<zhuanquan.h>
#include<detect.h>
#include<lanya.h>
#include<xunji.h>

uchar flag=0;

void main()
{
        flag=0;
        PWM_clock_init();
        lanyainit();
        while(1)
        {
                if(!flag)
                {
                        xunji1();
                        lanya();
                }
                else
                {
                        xunji2();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