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设计的简易单片机密码锁 LCD1602显示

楼主(2017-11-11):
新手设计的简易密码锁
/**************************************************************************************
*                              LCD1602液晶显示实验                                                                                                  *
实现现象:        具体接线操作请参考视频教程
                        下载程序后插上LCD1602液晶在开发板上,即可显示
注意事项: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lcd.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GPIO_DIG P0
#define GPIO_KEY P1
sbit beep=P3^5;
sbit motor=P3^6;
u8 KeyValue;        //用来存放读取到的键值
int count=0;    //用来存放按键的次数
u8 Disp[]="set initial code";
u8 DispCode[]="input code";

u8 Dispcorrect[]="welcome back";

u8 Disperror[]="catch thief";
char code1[8],inicode[8];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显示0~F的值
/****************************************************
函数名:        Dig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函数功能:        输入显示的数字和点亮的数码管x,i;在对应的数码管上显示对应的数
*****************************************************/

void DigDisplay(int x,int i)                      //输入显示的数字和点亮的数码管x,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P0=smgduan[x];//发送段码
        P0=0x00;//消隐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
/***************************************************
函数名:KeyDown
矩阵键盘
1   2    3   A
4   5    6   B
7   8    9   C
*   0    #   D
函数功能:
注意重点:成功按下一次后count记一次数,count初值为0
***************************************************/
void KeyDown()
{
        int        a=0;
        int i=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        //读取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00);                    //延时10ms进行消抖
                if(GPIO_KEY!=0x0f)      //再次检测键盘是否按下
                {
                        count++;              //按键按下一次记一次数
                                              //测试列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1;break;
                                case(0X0b):        KeyValue=2;break;
                                case(0X0d): KeyValue=3;break;
                                case(0X0e):        KeyValue=10;break;
                        }
                }
        }
                        //测试行
                        /* 找出第四列单独处理*/
                        if(GPIO_KEY==0X0e)
                {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1;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2;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3;break;
                        }
                }
                //第一二三列的处理
                else
                {
                        GPIO_KEY=0XF0;
                        //单独处理第四行
                        if(GPIO_KEY==(0Xe0)&&KeyValue==1)
                                KeyValue='*';
                        if(GPIO_KEY==(0Xe0)&&KeyValue==2)
                                KeyValue=0;
                        if(GPIO_KEY==(0Xe0)&&KeyValue==3)
                                KeyValue='#';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3;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6;break;

                        }
                }
                while((a<50)&&(GPIO_KEY!=0xf0))         //检测按键松手检测
                        {
                                delay(1000);
                                a++;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u8 i;
        int inicount;
        int j,flag=0,count1=0,j1=0;
        LcdInit();
        for(i=0;i<16;i++)          //显示set initial code
          {
                LcdWriteData(Disp[i]);
                        delay(1000000);
          }
         delay(100000000);
        LcdWriteCom(0x01);           //清屏
        KeyValue=0;                  //给KeyValue一个初值,避免乱码
        motor=0;                      //给motor一个初值,避免乱转

while(KeyValue!='#'||count<8)
                {                                          //按键判断函数  输入初始密码 并存入inicode
                                KeyDown();

                        if(inicount!=count)
                        {
               inicode[count1]=KeyValue;
                                count1++;
                                beep=0;
                                delay(200);
                                beep=1;

                        }

                        DigDisplay(count1,4);
                        DigDisplay(KeyValue,0);
                        inicount=count;

                }

        i=0;
  while(i<200)                  //在数码管显示inicode
            {
                          for(j=0;j<8;j++)
                    DigDisplay(inicode[j],j);

                    i++;
            }

        while(1)
        {

                for(i=0;i<10;i++)
                {
    LcdWriteData(DispCode[i]);
                        delay(10000);
                }

        KeyValue=0;
        count=0;
        count1=0;
        inicount=0;
  P0=0X00;
                flag=0;
                while(KeyValue!='#'||count<8)
                {                                          //按键判断函数  输入密码并存入code1
                                KeyDown();

                        if(inicount!=count)
                        {
               code1[count1]=KeyValue;
                                count1++;
                                beep=0;
                                delay(200);
                                beep=1;
                        }
                                DigDisplay(count1,4);
                        DigDisplay(KeyValue,0);
                        inicount=count;

                }

                i=0;

  while(i<200)
            {
                          for(j=0;j<8;j++)
                    DigDisplay(code1[j],j);
                    i++;
            }

        P0=0X00;        LcdWriteCom(0x01);           //清屏
      flag=1;
                        for(j=0;j<8;j++)
                  {
                if(code1[j]==inicode[j])     //密码匹配
                                        ++flag;
……………………

网友A(2018-05-23):
为啥子下不来,505

网友B:
我来看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