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仿真与程序结果不一样

楼主(2017-11-11):
一个程序下载到单片机正常运行,添加到仿真运行错误,但是那个仿真在另外一个程序中正常运行。两个程序使用了相同的外设,是哪里出错了啊

网友A:
一.配置问题:
实际烧片时单片机的配置字与仿真的时候是不是一样?烧写时是否配置正确?

二.资源问题:
单片机的ROM、RAM大小与仿真器的ROM、RAM大小是不一样的!

三.驱动能力问题:
通常仿真器的驱动能力比单片机要强;可以分两步检查,一是分别用仿真器与单片机时对应IO口波形进行对比,二是当仿真器与外设连接与不连接时波形的对比;

网友B:
仿真软件不支持中文账户,也就是说window账户名不能为中文,解决见百度

网友C:
修改头一下文件

网友D:
错在你没有读通CPU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