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48像往U盘拷贝文件一样更新用户程序

楼主(2017-11-11):
在网上爬行了很久才找到一个介绍USBMEM_BOOTLOADER的且有源代码的论坛,用KEIL 编译后结果不能运行,后来才找到问题的根源:
//usbhw.c
void USB_Init (void) {
  PINSEL1 &= ~0xC000C000;
//PINSEL1 |=  0x40004000;  //这是原来的程序
  PINSEL1 |=  0x80004000;     /* Select USB Link, VBUS */

原来得改一下才能用到我的板子上面。

另外,原来的程序是在复位时检测P0.15是否为低来判断是进入用户程序,还是USB IAP程序,我针对我的板子改了一下,我用了两个按钮来控制它,当按下P0.21的按钮时运行用户程序,当按下P0.22的按钮时则运行USB IAP程序:

首先要在sbl_config.h中做一下修改:

#define USER_START_SECTOR 2   //用户程序起始扇区
#define MAX_USER_SECTOR 26    //最大扇区    LPC2146是 14,LPC2148是26

#define ISP_ENTRY_GPIO_REG 0xE0028000                  /* Port */
#define ISP_ENTRY_PIN21            21          /* User Code Pin  */ //这里原来是 15
#define ISP_ENTRY_PIN22            22          /* USB IAP Pin  */  //这个是增加的

然后把sbl_iap.c里面的相关内容修改一下:

void check_isp_entry_pin(void)
{
while(1)
  {
    if(!( (*(volatile unsigned *)ISP_ENTRY_GPIO_REG) & (0x1<<isp_entry_pin21)) )[="" size][="" font][="" backcolor][="" color]
        {
            execute_user_code(); break;
        }
        if(!( (*(volatile unsigned *)ISP_ENTRY_GPIO_REG) & (0x1<<isp_entry_pin22)) )[="" size][="" font][="" backcolor][="" color]
        {
         break;   // Enter ISP mode
        }
  }
}

现在就可以来实验一下了:
usbmem程序的设置
boot程序按照这个设置编译程序,要输出HEX文件,然后试用ISP工具将其下载到LPC2148中。
现在按一下复位按钮,按K1(P0.21)没有反应,因为现在还没有用户程序;按一下K2(P0.22),指示灯亮了,此时电脑会显示发现了新硬件:
电脑中出现了一个可移动磁盘
打开这个磁盘,会发现里面有一个文件是492K,
得把这个文件删除掉才能拷贝入你自己的程序
然后再编译用户程序,要把起始位置修改为0x2000;同时要输出BIN文件:(在user  run  写入fromelf --bin .FlashBlinky.axf -o .FlashBlinky.bin)把得到的BIN文件拷贝入空白的磁盘:
拷入用户程序
按一下复位键,再按一下K1,就开始运行流水灯程序了。

/*----------------------------------------------------------------------------
*      U S B  -  K e r n e l
*----------------------------------------------------------------------------
*      Name:    USBUSER.C
*      Purpose: USB Custom User Module
*      Version: V1.10
*----------------------------------------------------------------------------
*      This software is supplied "AS IS" without any warranties, express,
*      implied or statutory,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      warranties of fitness for purpose, satisfactory quality and
*      noninfringement. Keil extends you a royalty-free right to reproduce
*      and distribute executable files created using this software for use
*      on Philips LPC2xxx microcontroller devices only. Nothing else gives
*      you the right to use this software.
*
*      Copyright (c) 2005-2006 Keil Software.
*---------------------------------------------------------------------------*/

#include <LPC214X.H>                        /* LPC214x definitions */

#include "type.h"

#include "usb.h"
#include "usbcfg.h"
#include "usbhw.h"
#include "usbcore.h"
#include "usbuser.h"
#include "mscuser.h"

#include "memory.h"

/*
*  USB Power Event Callback
*   Called automatically on USB Power Event
*    Parameter:       power: On(TRUE)/Off(FALSE)
*/

#if USB_POWER_EVENT
void USB_Power_Event (BOOL  power) {
}
#endif

/*
*  USB Reset Event Callback
*   Called automatically on USB Reset Event
*/

#if USB_RESET_EVENT
void USB_Reset_Event (void) {
  USB_ResetCore();
  IOCLR1 = LED_CFG;                         /* Turn Off Cfg LED */
}
#endif

/*
*  USB Suspend Event Callback
*   Called automatically on USB Suspend Event
*/

#if USB_SUSPEND_EVENT
void USB_Suspend_Event (void) {
  IOSET1 = LED_SUSP;                        /* Turn On Suspend LED */
}
#endif

/*
*  USB Resume Event Callback
*   Called automatically on USB Resume Event
*/

#if USB_RESUME_EVENT
void USB_Resume_Event (void) {
  IOCLR1 = LED_SUSP;                        /* Turn Off Suspend LED */
}
#endif

/*
*  USB Remote Wakeup Event Callback
*   Called automatically on USB Remote Wakeup Event
*/

#if USB_WAKEUP_EVENT
void USB_WakeUp_Event (void) {
}
#endif

/*
*  USB Start of Frame Event Callback
*   Called automatically on USB Start of Frame Event
*/

#if USB_SOF_EVENT
void USB_SOF_Event (void) {
}
#endif

/*
*  USB Error Event Callback
*   Called automatically on USB Error Event
*    Parameter:       error: Error Code
*/

#if USB_ERROR_EVENT
void USB_Error_Event (DWORD error) {
}
#endif

/*
*  USB Set Configuration Event Callback
*   Called automatically on USB Set Configuration Request
*/

#if USB_CONFIGURE_EVENT
void USB_Configure_Event (void) {

  if (USB_Configuration) {                  /* Check if USB is configured */
    IOSET1 = LED_CFG;                       /* Turn On Cfg LED */
  } else {
    IOCLR1 = LED_CFG;                       /* Turn Off Cfg LED */
  }
}
#endif

/*
*  USB Set Interface Event Callback
*   Called automatically on USB Set Interface Request
*/

#if USB_INTERFACE_EVENT
void USB_Interface_Event (void) {
}
#endif

/*
*  USB Set/Clear Feature Event Callback
*   Called automatically on USB Set/Clear Feature Request
*/

#if USB_FEATURE_EVENT
void USB_Feature_Event (void) {
}
#endif

#define P_EP(n) ((USB_EP_EVENT & (1 << (n))) ? USB_EndPoint##n : NULL)

/* USB Endpoint Events Callback Pointers */
void (* const USB_P_EP[16]) (DWORD event) = {
  P_EP(0),
  P_EP(1),
  P_EP(2),
  P_EP(3),
  P_EP(4),
  P_EP(5),
  P_EP(6),
  P_EP(7),
  P_EP(8),
  P_EP(9),
  P_EP(10),
  P_EP(11),
  P_EP(12),
  P_EP(13),
  P_EP(14),
  P_EP(15),
};

/*
*  USB Endpoint 1 Event Callback
*   Called automatically on USB Endpoint 1 Event
*    Parameter:       event
*/

void USB_EndPoint1 (DWORD event) {
}

/*
*  USB Endpoint 2 Event Callback
*   Called automatically on USB Endpoint 2 Event
*    Parameter:       event
*/

void USB_EndPoint2 (DWORD event) {

  switch (event) {
    case USB_EVT_OUT:
      MSC_BulkOut();
      break;
    case USB_EVT_IN:
      MSC_BulkIn();
      break;
  }
}

/*
*  USB Endpoint 3 Event Callback
*   Called automatically on USB Endpoint 3 Event
*    Parameter:       event
*/

void USB_EndPoint3 (DWORD event) {
}

/*
*  USB Endpoint 4 Event Callback
*   Called automatically on USB Endpoint 4 Event
*    Parameter:       event
*/

void USB_EndPoint4 (DWORD event) {
}

/*
*  USB Endpoint 5 Event Callback
*   Called automatically on USB Endpoint 5 Event
*    Parameter:       event
*/

void USB_EndPoint5 (DWORD event) {
}

/*
*  USB Endpoint 6 Event Callback
*   Called automatically on USB Endpoint 6 Event
*    Parameter:       event
*/

void USB_EndPoint6 (DWORD event) {
}

/*
*  USB Endpoint 7 Event Callback
*   Called automatically on USB Endpoint 7 Event
*    Parameter:       event
*/

void USB_EndPoint7 (DWORD event) {
}

/*
*  USB Endpoint 8 Event Callback
*   Called automatically on USB Endpoint 8 Event
*    Parameter:       event
*/

void USB_EndPoint8 (DWORD event) {
}

/*
*  USB Endpoint 9 Event Callback
*   Called automatically on USB Endpoint 9 Event
*    Parameter:       event
*/

void USB_EndPoint9 (DWORD event) {
}

/*
*  USB Endpoint 10 Event Callback
*   Called automatically on USB Endpoint 10 Event
*    Parameter:       event
*/

void USB_EndPoint10 (DWORD event) {
}

/*
*  USB Endpoint 11 Event Callback
*   Called automatically on USB Endpoint 11 Event
*    Parameter:       event
*/

void USB_EndPoint11 (DWORD event) {
}

/*
*  USB Endpoint 12 Event Callback
*   Called automatically on USB Endpoint 12 Event
……………………

网友A(2019-06-29):
您好,LPC2148的IAP程序编译不通过。请求帮助。QQ:8100015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