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2可以做音乐频谱不??

楼主(2017-11-11):
请问各位89c52+pcf8591可以做音乐频谱,求解,
最好哪位有现成程序,谢谢了

网友A:
可以的,看你开发的以及硬件的应用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看你开发的以及硬件的应用能力

你会不?

网友B:
绝对可以的,只要你想做 没有不可能的

网友B:
绝对可以的,自己写一下程序就好

网友C:
可以做音乐频谱,使用的而是定时器方式,将音谱变换为对应的定时器值,做成表格形式,根据演奏的节奏去去对应时刻的频率,这种方式只能演奏一下很简单的调子,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比较繁琐。如果高级一些的单片机有PWM功能,也是类似的方式发音。再用低通滤波器软化音质。

网友D:
关键 看要求,要求低的话很容易,高了就必须跟硬件挂钩了

网友E:
必须可以

网友F:
可以的,我们班就有课题是用这个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的,我们班就有课题是用这个做的

可以分享下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做音乐频谱,使用的而是定时器方式,将音谱变换为对应的定时器值,做成表格形式,根据演奏的节奏去去对 ...

可以分享下你的源码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分享下你的源码不?

八年前做过,现在硬盘都不知道扔哪里了。

网友G:
可以实现的,效果就看你的技术水平了

网友H:
论坛上有好资料的,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I(2020-06-19):
楼主做出来了吗

网友J:
可以的,之前我在这论坛里看到有大佬分享了资料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可以的,之前我在这论坛里看到有大佬分享了资料

还可以找得到那个资料吗,急用谢谢

网友K:
我之前做过升降系统,需要的是歌乐谱,当时通过蜂鸣器来放出,结果效果不佳,建议使用音乐模块来。

网友L:
可以的,32单片机也可以做乐谱

网友M(2020-07-24):
不值能做,而却优势的多了去,@坛子视频,资料站,现成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