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普中HC6800 ES V2.0开发板,板载的TFT屏的驱动函数和GUI函数手册,再请教两个问...

楼主:
普中HC6800 ES V2.0开发板,板载的TFT屏虽然到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型号,驱动IC是什么型号,但是现在已经有了这个TFT屏幕的驱动函数和GUI函数手册。利用这些函数,设计了一个显示界面,现在的问题是:
1、在TFT.c主程序中,第39行,GUI_Write24CnChar(0,169,"速度",BLUE,GREEN);        //(0,170,"速度",BLUE,GREEN)能显示,(0,169,"速度",BLUE,GREEN)就不能显示,为什么?
2、48/54行,使用不同的背景色,ASCII码显示的时候,不能正常移位。同样的命令,在其它位置就能显示,为什么?

网友A(2018-09-28):
兄弟,问一下,你这个汉字的字库是怎么生成的?我用了好多字库软件,都生成不了你这种的          Msk[124];            // 点阵码数据,软件都是生成Msk[116];            // 点阵码数据

网友B(2019-03-25):
引用 网友A:
兄弟,问一下,你这个汉字的字库是怎么生成的?我用了好多字库软件,都生成不了你这种的          Msk[124] ...

一年多不玩51了,我去找找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