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602液晶显示屏显示不正确 而单片机最小系统测试没问题

楼主:
所用单片机为STC12C5A60S2,晶振11.0592M。。想用1602显示一定的字符串,结果显示不正确(相同程序和显示屏在STC89C52RC最小系统班上可以正常显示),错误显示如图所示求助,什么原因造成的,该怎么解决?

相关程序如下:

u8 Disp[]="*ABCDEFGHIJKLMNO*";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u8 i;
    //P0M0=0x0B;
    delay_ms(100);
        LcdInit();//初始化屏幕
    delay_ms(100);
        for(i=0;i<32;i++)//字符读取
        {
                LcdWriteData(Disp[i]);
        }
//    LcdWriteCom(0x40+0x80);//第二行
//    for(i=16;i<32;i++)
//        {
//                LcdWriteData(Disp[i]);
//        }
        while(1){delay_ms(100);P05=!P05;}
}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delay_us(10);
        LCD1602_RS = 1;        //选择输入数据
    delay_us(10);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delay_us(10);

        LCD1602_DATAPINS =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Delay1ms(1);
    delay_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delay_ms(5);
        LCD1602_E = 0;
}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
    delay_us(1);
        LCD1602_RS = 0;           //选择发送命令
    delay_us(1);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delay_us(1);

        LCD1602_DATAPINS = com;     //放入命令
//        Lcd1602_Delay1ms(1);                //等待数据稳定
    delay_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delay_ms(5);

        LCD1602_E = 0;
}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8);  //开显示,两行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7);  //滚动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网友A(2017-11-12):
有没有大神?求指教!挺急的

网友B:
一个是1T一个12T的,要改延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1T一个12T的,要改延时

已经解决了,硬件问题,自己做的板子,管脚有点错位,存在漏电!延时没问题,改过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