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我解决一下这个数码管时钟的问题

楼主:
想用max7219与ds1302做一个可调的8位共阴数码管时钟,参考了许多资料,也花了很多时间,但仿真结果总是有问题。
目前情况是,按下按键后,数码管显示的数字没有变,而且因为是用proteus仿真,所以也不清楚ds1302是否能正常工作,
希望哪位大神帮我找找问题,改进一下程序。

网友A(2017-11-12):
""参考了许多资料,也花了很多时间"",没找对!事倍功半!!!
给你介绍2个正确有效的案例,读懂弄通后拼起来。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实例93  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LED数码管显示)
实例93

实例64 MAX7221控制8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64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