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12864带字库并行驱动程序

楼主(2017-11-12):
lcd12864并行驱动带字库仿真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12864.h"

#define uint8_t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_t  unsigned int
uint8_t  hour,minute,second;

void main(void)
{

  LCD12864_Init();

while(1)
        {
        LCD_PrintfASCII(0x00,"01234567");
        LCD_PrintfStr(0x18,"液晶模块并行显示");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 minute++;

        if(minute>=60)
        {
        minute=0; hour++;

        if(hour>=24)
        hour=0;
        }
        }

        LCD_PrintfNumPicture(0,16,hour/10);
        LCD_PrintfNumPicture(1,16,hour%10);
        LCD_PrintfNumPicture(2,16,10);

        LCD_PrintfNumPicture(3,16, minute/10);
        LCD_PrintfNumPicture(4,16, minute%10);
        LCD_PrintfNumPicture(5,16,10);

        LCD_PrintfNumPicture(6,16,second/10);
        LCD_PrintfNumPicture(7,16,second%10);
……………………

网友A(2019-04-02):
仿真怎么打不开  用的软件是几

网友B(2019-05-29):
有没有带字库完整版

网友C(2021-02-05):
楼主,请问LCD12864A仿真的时候只显示数字,怎么解决吖

网友D(2021-05-05):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问LCD12864A仿真的时候只显示数字,怎么解决吖

你应该是版本太高了,你把LCD移动到蓝色原点附近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仿真怎么打不开  用的软件是几

下载最新版本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F:
仿真显示没有u2的模型,这个该怎么添加啊

网友G(2021-10-23):
这个 12864 可以仿真的 有哪些 驱动芯片 ?  ST7920  ??

网友H(2023-02-01):
我下载了你的工程文件,请问怎样才能打开完整的工程文件?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下载了你的工程文件,请问怎样才能打开完整的工程文件?

楼主的这个版本太老了,而且还要安装库,用下面的这些做参考吧
http://www.51hei.com/bbs/dpj-214704-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222312-1.html
或者找新版的
51hei搜索框输入"12864 仿真"这个字符 有很多

网友J:
不能正常显示

网友K(2023-07-28):
我用proteus7.8 能打开,并且正常显示。但是前提是必须安装模块。
在楼主的程序中找到模块  LCD12864A.dll
将它拷贝到 MODELS 目录下
然后运行楼主的 仿真文件  12864A.DSN
执行菜单 Library-->Compile to Library...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OK
执行菜单 Library-->Libraries Manager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将除了LCD12864A的器件全部删去,之后点Close
运行仿真,就看到楼主的结果了。
或者参考这篇帖子: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2083743355020403308.html

网友L(2024-09-05):
谢谢分享,有没有串行通迅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