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写一段简单循环代码

楼主(2017-11-12):
当按键按下时,flag=1,当flag=1时,一直循环做某个函数

我是这样写的:

void anjian()
{
    if(key==0)
        {
              delay(5); //延时5ms
              if(key==0)
                  flag=1;
        }

}

void main()
{
    anjian();
    while(flag==1)
        {
            **();    //某个函数
        }
}

我这样写每次都只是执行一次,只有 while(flag==1) 改成 while(1) 才能无限循环,这是为什么,如果我要用flag的值来循环,应该怎样写

网友A:
while(flag==1)的意思是:当flag=1条件成立的时候才能执行循环,flag=0或者等于其他值,这个条件就不成立;
while(1),由于1是一个非零值,逻辑上判断为真,所以条件一直都是成立的,换句话说,这就是一个死循环,程序会一直在里面循环执行;
main()主函数开始执行后,在那么快的时间内,很难把按键按下将flag置1,程序到while之后判断为假,就会直接跳过,然后停下来不动了。
如果要用flag值做判断,可以把程序修改为:
void main()
{
    while(1)
     {
           anjian();
           if (flag)
           {
                   **();    //某个函数
           }
        }
}

网友B:
1、按键检测检测要在循环中检测,或者放中断里检测
2、flag在按键松开要及时置0
以下我为你改动的程序
void anjian()
{
    if(key==0)
        {
              delay(5); //延时5ms
              if(key==0)
                  flag=1;
        }
     else flag=0;   //按键松开,flag=0,不执行某个程序
}

void main()
{
    while(1)
    {
       anjian();   //循环检测按键,你原程序放外边只会执行一次
       if(flag)
      {
         **();    //某个函数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按键检测检测要在循环中检测,或者放中断里检测
2、flag在按键松开要及时置0
以下我为你改动的程序

你这样不对啊,我是要一直循环这个函数,你这样是按一次动一下

网友C:
FLAG==1,是只有FLAG和1相等的时候才执行WHILE里面的程序,如果只给1那就是一直为真,可以一直死循环

网友D:
void anjian()
{
    if(key==0)
        {
              delay(5); //延时5ms
              if(key==0)
                  flag=1;
        }

}

void main()
{
    flag=1;
    while(flag==1)
        {

          anjian();
            **();    //某个函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