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keil io口的模式如何设定

楼主(2017-11-12):
新手求大佬们带

网友A:
你的问题很模糊,我只能猜猜看了
我的猜想:
第一:如果你是用的传统51单片机,如STC89C51RC等,那么,P1、P2、P3、P4它们在上电复位后,都是准比向口/弱上拉模式(传统8051模式),P0上电复位后是开漏输出,作为总线扩展用是,不接上拉电阻,作为准双向I/O口用时,要接10k~4.7k的上拉电阻。准双向口,一般不需要设置,只是要读外部状态前,先置1。
第二:如果你是用的高级一点的单片机,如STC15系列,那么I/O口就有四种工作模式,由寄存器PxM0和PxM1设置:(x可以是0、1、2、3、4、5、6、7,即P0口、P1口等等)
PxM1    PxM0    工作模式
  0          0       准双向口
  0          1       强挽输出
  1          0       高阻输入
  1          1       开漏模式

网友B:
初始化的时候,定义GPIO_InitTypeDef的时候,他里面就有一个mode,那个就是用来定义io口模式的。

网友C:
sbit P10=P1^0;P要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