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栅格的定制、栅格捕获对象热点、捕获向导讲解

楼主(2017-11-12):
Altium Designer16中,PCB编辑器的统一光标捕获系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访问,至于它的子系统和控件,则由位于主工作区右下角的 Snap 按钮来访问。另外,与每个子系统的交互可以通过 Board Options 对话框 (Design  Board Options) 的控件来完成。

上图右是单击PCB主工作区右下角的snap后弹出的菜单,上图左是PCB编辑器------design------board options对话框,标明了snap菜单和板选项对话框的选项关联。
对上图中Snap光标捕捉菜单中的命令解释如下:,
Grids – 此命令将会启动 Grid Manager 对话框,在对话框中用户可以定义和管理自己定制的栅格,以及默认的全局捕获栅格。(相当于在 Board Options 对话框中点击 Grids 按钮)。

Guides – 此命令将会打开 Snap Guide Manager 对话框,在对话框中用户可以为电路板定义和管理一系列捕获向导和捕获点。(相当于在 Board Options 对话框中点击 Guides 按钮)。
Snap To Linear Guides – 使用此命令可以切换是否捕获光标到手动放置的线捕获向导上。当此选项被勾选,这部分子系统即被激活。(相当于 Board Options 对话框中的 Snap To Linear Guides 选项)。
Snap To Point Guides – 使用此命令可以切换是否捕获光标到手动放置的点捕获向导上。当此选项被勾选,这部分子系统即被激活。(相当于 Board Options 对话框中的 Snap To Point Guides 选项)。
Snap To Grids – 使用此命令可以切换是否捕获光标到为电路板定义的栅格上。当此选项被勾选,这部分子系统即被激活。(相当于 Board Options 对话框中的 Snap To Grids 选项)。
Snap To Object Axis – 使用此命令可以切换是否捕获光标到动态对齐向导上,此动态对齐向导是当光标在某一轴向上接近已放置对象的热点时,由系统自动创建的。当此选项被勾选,这部分子系统即被激活。(相当于 Board Options 对话框中的 Snap To Object Axis 选项)。
Snap To Object Hotspots – 此命令本质上就是原先所谓的电气栅格。使用此命令可以切换当光标同时(x 轴与 y 轴上)靠近已放置对象的热点时,是否将光标捕获到热点上。当此选项被勾选,这部分子系统即被激活。(相当于 Board Options 对话框中的 Snap To Object Hotspots 选项)。
Include Near Aligned Objects – 当对齐光标到垂直或水平方向的对象热点时,此命令用来切 换是否激活使用近距离对象。这是单轴的对象捕获,使用系统生成的动态对齐向导对齐光标。(相当于 Board Options 对话框中的 Near Objects 选项)。
Include Far Aligned Objects – 当对齐光标到垂直或水平方向的对象热点时,此命令用来切换 是否激活使用远距离对象。这是单轴向的,使用系统生成的动态对齐向导对齐光标的对象捕获。 (相当于 Board Options 对话框中的 Far Objects 选项)。
Advanced Snap Options 命令可以访问 Board Options 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用户也可以启用/关闭各种不同的光标捕获子系统。对于单轴向的对象捕获,对话框还提供了高级选项用来控制针对不同类型的对象而不同的使用方式。
其它 Board Options 对话框中的板级选项在本课件后面讨论 – section 3.5。

用户可定义的栅格 :用户可以在工作空间定义任意数量的栅格,所有的栅格管理都在栅格管理器 Grid Manager 对话框中执行。使用 Grid Manager 对话框可以定义基于直角坐标系或极坐标系的局部栅格,通过局部栅格更加精确地放置设计对象,尤其是元件。使用专用的栅格编辑器可以完全自由地定制每个栅格类型。例如定义该栅格位于空间的位置,栅格的步进值,栅格的范围,以及两个不同精细程度的视觉显示等。另外,栅格可以选择用于元件或非元件对象。
如果使能了 Board Options 对话框 Snap Options 区域的 Snap To Grids 选项,那么光标只能捕获到已经定义的栅格点。

访问栅格管理器 Grid Manager 对话框可以从 PCB 文档(或 PCB 库文档)中按以下方式访问:
1通过点击主设计窗口右下角的 Snap 按钮然后选择 Grids…菜单项。
2使用快捷键 G,M。
3通过菜单 Tool  Grid Manager 打开。
4在 Board Options 对话框中点击 Grids 按钮。
5使用命令 View  Grids  Grid Manager。
6在工作空间右击,执行命令 Snap Grid  Grid Manager

Settings Name 字段用于为栅格提供一个有意义的名称,例如反映了栅格的用途(如 Grid for Component-Side Memory)。 Unit 字段用于指定栅格的测量单位 – 英制或公制。
Rotation 字段用于指定是否旋转栅格以及旋转多少度。
Steps 使用该选项指定栅格的大小。 Step X 和 Step Y 字段定义了栅格在 X 方向和 Y 方向的步进值。默认情况下,两个字段是关联的, 由它们旁边一个连续的锁链图标来标识。在这种情况下,指定到 Step X 字段的值都会复制到 Step Y 字段。 要想断开这个链接来单独输入步进值,点击该图标按钮即可。图标显示为断裂的锁链,Step Y 字段 可以输入单独的值。
直接输入需要使用的步进值,或从下拉列表的常用尺寸中选择。 也可以通过控件直接在 PCB 工作空间中定义 X 或 Y 的步进值。在每种情况下,设计者需要在工作空间指定两个用于计算的位置,对应的步进值会自动计算。
当使用 Delta 值设置步进值时,使能 Heads-Up Delta Origin Display(SHIFT+D)会非常有 用。在定位第二个计算的位置点时,通过该视图可以快速确定需要的尺寸
Origin 通过该区域定义栅格的原点,使用Origin X和Origin Y字段指定栅格工作空间的中心的X和Y坐标。 要么直接输入坐标值,要么点击链接 Set Origin in PCB View,然后在工作空间的期望位置单击(对 应的坐标值会填入相应的字段)。
Display 通过该选项定义工作空间栅格的视觉外观,有两个层级可以定义 – Fine 和 Coarse。前者使用定义 的步进值来显示栅格,后者使用多个步进值来显示栅格。
Extents 通过该区域指定栅格的范围,也就是指定 Width 和 Height。 默认情况下,这两个字段是链接在一起的, 由一个连续的锁链图标按钮标识。在这种状态下,指定的 Width 字段会复制到 Height 字段 – 形 成一个正方栅格区域。要断开这个链接以便分别输出宽度和高度值,只要点击锁链图标按钮即可。 在字段域输入需要的宽度和高度值。也有控件允许直接在 PCB 工作空间中定义栅格区的高度和宽 度。在每种情况下,设计者需要在工作空间指定两个用于计算的位置,对应的高度和宽度值会自动计算。
由于宽度和高度值使用 Delta X 和 Delta Y 来计算,使能 Heads-Up Delta Origin Display(SHIFT+D)会非常有用。在定位第二个计算的位置点时,通过该视图可以快速确定 需要的范围。
Quadrants 通过该区域指定栅格占据哪些象限。栅格区域在所有使能的象限中都相同,由对话框 Extents 区域 中设置 Width 和 Height 决定。

默认的捕获栅格:电路板有一个默认的捕获栅格,名为 Global Board Snap Grid。这是用于对象放置和移动的栅格,适用于电路板上任何没有被自定义栅格覆盖的区域。
默认的栅格是笛卡尔类型的栅格,步进值或显示值可以更改,但无法重命名、禁用或删除。
使用 0 (zero)键,可以快速移动到默认的捕获栅格。

定义栅格用途:定义的本地栅格有多种用途: 1仅用于放置非元件对象。  2仅用于放置元件。  3放置元件和非元件对象。
定义如何使用一个栅格 – 目的或应用 – 通过复选框 Non Comp 和 Comp 执行,它们位于 Grid Manager 对话框的栅格入口。
默认的捕获栅格的元件和非元件复选框总是被勾选。
当指定一个栅格仅用于元件时(Non Comp 不勾选,Comp 勾选),栅格只在执行元件动作时才会显示,如移动一个元件时。

定义栅格的粗栅格和细栅格的显示:对任何自定义的栅格以及 Global Board Snap Grid,都提供了选项来控制如何在工作空间显示栅格。有两个显示级别可以定义 – Fine 和 Coarse。Fine 级别在放大时使用,这个级别的栅格 标识直接遵从定义的栅格步进值来显示。 可选的 Coarse 级别在缩小时显示栅格,栅格标识基于定义的步进值倍数来显示。
在工作空间中的栅格线的颜色选项:见下图。
Fine – 使用相关的下拉列表来定义工作空间中 Fine 栅格标识的样式,选择 Lines 或 Dots。 点击颜色框会打开标准的 Choose Color 对话框,为该等级的栅格选中一个颜色。通过 Reset to Default 链接可以把颜色复原。
Coarse – 使用相关的下拉列表来定义工作空间中 Coarse 栅格标识的样式,选择 Lines 或 Dots。Coarse 级别的显示实际上是增大了 Fine 级别显示的步进值。使用 Multiplier 字段指定需要的步进值倍数,2x、5x、或 10x。
为该级别的栅格选择颜色时,最好使用完全不同于 Fine 级别栅格的颜色。另外,可以使用 Lighter 或 Darker 链接,快速指定一个更浅或更深的颜色。
栅格颜色可以使用链接 Reset to Default 复原回默认值。要禁止一个栅格的显示,选择 选项 Do Not Draw。
上面介绍了如何在特定的栅格编辑器中定义栅格的显示颜色,现在介绍在 Grid Manager 对话框中快速分配一个指定的颜色到 精细栅格线Fine 或 粗栅格线Coarse 的显示栅格 ,适用于对所有定义的栅格,包括默认栅格。要执行这个操作,从对话框菜单中选择命令 Set Fine Color for All 或 Set Coarse Color for All,然后从出现的 Choose Color 对话框中选择需要的颜色。
默认的显示颜色:在栅格编辑器中点击Reset to Default恢复到系统默认的粗、精栅格颜色,或者在 Grid Manager 对话框中执行 Reset All To System Grid Colors 命令时:都在 View Configurations 对话框中 Board Layers And Colors 标签页的 System Colors 区域定义。默认的 Fine 级别的栅格显示颜色由 Default Grid Color - Small 选项指定,默认的 Coarse 级别的栅格显示颜色由 Default Grid Color - Large 选项指定

捕获向导
捕获向导是为某特定目的而手动放置的特殊对象,以使得光标捕获到某条基准线或某个点上,用于辅助对象/元件的放置。当然,也可以为布局或对齐提供视觉上的参考。 捕获向导可以是下面两种类型之一 – Linear Guides 或 Point Guides。线向导是直线,可以水平、 垂直或 +/- 45 度角放置。点向导可以更好地控制对象布局。它是在定义的栅格内手动标识的热点。 放置捕获向导的命令可以从 Place  Work Guides 的子菜单中访问。
在放置或者移动零件的过程中,光标会被捕获到某已放置的向导与已定义的栅格的交点上。 通过使用线向导,可以快速拖拽要放置的对象直到它们被捕获到向导上。对于点向导, 被移动的对象的热点会捕获到最靠近它的点向导。
视觉上而言,当栅格标识设置为 Dots 时,点向导尤其有用。
当 Board Options 对话框中 Snap Options 区域的 Snap To Linear Guides 选项被使能 时,光标会捕获到线向导;使能 Snap To Point Guides 选项时,光标只会捕获到点向 导

定义一个捕获向导:捕获向导的完全配置和管理都在 Snap Guide Manager 对话框中执行,用以下方式访问:1、Snap 菜单中的 Guides 命令。2、Tools  Guide Manager 命令。 3、点击 Board Options 对话框中的 Guides 按钮。
一旦创建了捕获向导,它只能通过 Snap Guide Manager 对话框进行管理。
使用 X 和 Y 坐标字段(如果有的话)在工作空间中精确放置线向导或点向导。 点击 Color 字段的色块来访问标准的 Choose Color 对话框,可以在其中指定需要的向导颜色。要一次将所有的向导分配相同的颜色,可以从对话框主菜单或右键菜单中执行命令 Set Color for All。
尽管 Snap Guide Manager 对话框中有添加新向导的控件,但直接在工作空间中添加更 加容易,然后使用对话框按要求调整。
复制捕获向导 要帮助设计者快速构建一系列捕获向导,Snap Guide Manager 对话框支持复制向导。选择一个或 多个已经存在的向导,使用对话框菜单中的 Duplicate Selected 命令。这些向导的副本会创建并添 加到列表中。
禁用捕获向导 有时在放置或移动特定的设计对象时,可能不需要向导。与其删除向导 – 可能之后在电路板的其 它区域还需要该向导 – 可以将向导从工作空间中隐藏。只要在 Snap Guide Manager 对话框中取消向导的 Enabled 属性。

对象捕获点
在 PCB 设计空间内,每个对象都会拥有几个重要的点,例如焊盘的中心,走线的终端等。这些热点通常会被作为捕获点来使用,但不同类型和大小的对象有不同的热点。每个对象都会生成一系列这样的捕获点,但不同的捕获点对光标有不同的吸引力。例如,对走线而言,其终端和中心点应该相比线上的其它点对光标有更高的吸引力。 按照光标捕获的方式,本质上有两种使用这些对象捕获点的方式 – Snap to Object Hotspots 和 Snap to Object Axis。
捕获到对象热点 Snap To Object Hotspots 此命令本质上就是之前版本 Altium Designer 中所谓的电气栅格。当光标同时(x 轴与 y 轴上)靠近 已放置对象的某热点时,对象将会拉动光标到该捕获点上。
Snap To Object Hotspots 只在 Snap To Object Hotspots 选项使能时有效,该选项位于 Board Options 对话框的 Snap Options 区域。可以指定捕获范围:到对象热点的距离位于多少以内时,光标可以被热点捕获。
捕获到对象轴线 Snap To Object Axis 当用户在放置、移动或者拖拽一个设计对象时,如果有某种自动显示的向导线,当用户需要它的时候就会出现,但当用户完成了操作时,它们又很快消失,这种向导对用户而言是很方便的。而此向导什么时候出现是基于光标相对于对象热点的位置而决定的。Altium Designer 提供了这样的向导, 它们被称作 Snap To Object Axis。
当用户在工作空间中移动对象时,基于已经放置对象的捕获点与光标在某一轴向上的接近程度,系统会自动生成向导。向导会拉动光标使其与对象捕获点在水平或垂直方向上对齐。这个功能使得在某坐标轴上离光标很近,但在另一坐标轴上离光标很远的对象捕获点也可以捕获光标的位置。
Snap To Object Axis 在勾选 Board Options 对话框(Design Board Options)中 Snap Options 区域的 Snap To Object Axis 复选框时起作用。
使用Board Options对话框Advanced Options - Snap To Object Axis区域的选项 – 点击右侧的 Advanced 链接来访问,可以控制哪些不同类型的对象可以作为捕获源使用。
Near Objects – 激活那些离用户的光标较近的设计对象用来作为捕获点的源对象。使用 Near Range 字段来指定光标离激活对象的最大距离,只要在该距离范围内,对象的热点会拉动光标 至系统生成的动态对齐向导上。  Far Objects – 激活那些离用户的光标较远(超过指定的 Near Range 距离)的设计对象用来 作为捕获点的源对象。只要在该距离范围外的激活对象,其热点将会拉动光标至系统生成的动 态对齐向导上。
默认情况下,所有对象 (Pads, Vias, Tracks, Arcs, Fills, Regions, Texts) 都激活成为 Near Objects,只有 Pads 和 Vias 激活成为 Far Objects。Near Range 设置为 1000mil。

见上图:
1 Measurement Unit 使用 Unit 字段决定工作空间的测量单位,Metric 或 Imperial。
在任何时间切换单位不会影响系统的精度,所有的数值运算都按照系统分辨率执行。
控制公制显示精度 – 在三到五位之间 – 在 Preferences 对话框的 PCB Editor - General 页面设置。
Designator Display 从 PCB 的角度而言,在多通道设计中定位元件标号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们的名称可能很长。除了选择较短的名称外,另外一个方法是只显示原来的逻辑标号。例如,C30_CIN1 显示为 C30。这 需要添加一些提示标明是哪个通道的元件,例如在每个通道外围画一个外框。 该区域的下拉列表可以选择在 PCB 上显示 Logical 或 Physical 元件标号。
在多通道设计中选择显示元件的逻辑标号时,它们将在 PCB 或任何输出生成的文件中显 示,如打印版本或 Gerber 中。而唯一的物理标号,总是在生成 BOM 文件时使用。
Route Tool Path 对话框的这个区域控制 PCB 面板上 3D 环境中布线工具路径的可见性。使用 Layer 下拉列表来选择布线路径所定义的机械层。
Sheet Position 对话框的这个区域提供了在工作空间中显示 PCB 页面的控制选项,包括页面的尺寸和位置。 页面可以自动调整大小来匹配链接的机械层上的对象,通过命令 View  Fit Sheet 或 Design  Board Shape  Auto-Position Sheet。还要使能 Auto-size to linked layers 选项。

以上的图文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方便保存,内附清晰图):(共9页):

网友A(2018-11-24):
讲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B(2019-02-14):
好资料,感谢感谢,找个最佳栅格设置方法

网友C(2019-10-21):
谢谢,很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