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io口输出固定频率的pwm波

楼主(2017-11-12):
里面的正反转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define unit undefined int?
控制正传为什么要连P2.0口?

网友A:
你说这些有必然关系吗

网友B:
#define unit undefined int 是宏定义,表示程序中的unit等效为undefined int

网友C:
用两个定时器的方法是用定时器
T0来控制频率,定时器T1来控制占空比。
大致的的编程思路是这样的:T0定时器中断让一个I0口输出高电平,在这个定时器T0的中断当中起动定时器T1,而这个T1是让IO口输出低电平,这样改变定时器T0的初值就可以改变频率,改变定时器T1的初值就可以改变占空比。

网友D:
产生一个MS定时器,1000计数周期,用占空比作为时间窗口,窗口内输出高,窗口外复位,如果定时器比较高级可以直接配置成PWM模式,ST官方有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