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动大灯转向功能设计构思

楼主(2017-11-12):
  我想做一个随动大灯转向功能!现有材料大灯总成一个本身自带转向电机!我现在的构思是这样想的!我想用一个滑动变阻器!通过改变电阻!来控制电机旋转!跟油表原理类似!油的多少好比我转的方向,各位大神!能帮我出出主意吗?

网友A:
我有一个想法,相互交流。
第一、大灯总成中的电机,是什么电机?如果是舵机那种,就好办了。用AD转换,读滑动变阻器的值,不同的值,对应舵机的转向角度,比较容易。
第二,如果电机是步进电机,也好办:还是AD转换,不同的值,对应电机转动步数,就可以控制角度,只是计算方面要复杂一些,因为涉及向不同方向转动、起点计算等。
第二:如果不是这两种电机,我暂时也没有其它办法了。

网友B:
你怎么采集方向盘的转角呢 原车的随动转向在方向盘下面有个转向柱模块 上面是6组对射式光电开关检测转角

网友C:
想法可以,实现的方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