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的PCB中ROOM的功用、放置、修改

楼主(2017-11-12):
下面给大家讲解Altium Designer的ROOM方面的知识:
Room是在PCB板上划分出的一个空间,用于把整体电路中的一部分(子电路)布局在ROOM内,使这部分电路零件限定在ROOM内布局,可以对ROOM内的电路,设计专门的布线规则。在PCB编辑器上放置ROOM,特别适合于多通道电路。达到简化PCB板的设计。
ROOM的自动创建:当画完一个SCH电路图,更新到PCB编辑器时,会在PCB主工作区自动产生一个ROOM。

ROOM的手动创建:
放置矩形ROOM:
1、单击菜单Design ? Rooms ? Place Rectangular Room 运行命令之后光标变成十字,进入 Room 放置模式:
2、定位并单击 (或按 ENTER 键) 确定 Room 的第一个边角。
3、移动光标调整 Room 的大小,然后单击 (或按 ENTER 键)放置 Room 的斜对角,从而完成一个 Room 的放置。
4、继续放置其它的 room,或右键单击或按 ESC 键退出放置 Room 模式

放置多边形 Room:单击菜单 Design ? Rooms ? Place Polygonal Room 运行命令之后光标会变成十字形,进入 Room 放置模 式:
1. 定位并单击 (或按ENTER键) 确定Room的第一个边角。
2. 定位光标,单击 (或按 ENTER 键)定义多边形的一系列的端点。
3. 一旦结束放置最后一个端点,右键单击 (或按 ESC) 退出放置 Room 模式。没有必要手动闭合多边形,软件会自动连接起始点和终止点闭合多边形。
4. 继续放置多边形 room,或右键单击 (或按 ESC) 退出放置 Room 模式。
定义 Room 外形时,可以使用以下的快捷键:SHIFT+ Spacebar 在多种转角模式之间切换,包括:任意角度,45°,45°圆弧,90°和 90°圆弧。圆弧半径可以通过 SHIFT+. (句号) 或 SHIFT+, (逗号) 变大或变小。 使用 Spacebar 在转角方向之间切换。在放置时使用 BACKSPACE 键,可以删除刚刚放置的上一个端点,重复该操作可以删除多边形,返回起始点。

使用菜单或工具栏命令创建 Room 非直角的、直角的和矩形 Room :可以通过在设计空间选择元器件来自动创建。它们由 Design ? Rooms 的子菜单执行,相关命令包括:
从选择的零件创建非直角ROOM-------Create Non-Orthogonal Room from select components
从选择的零件创建直角ROOM------- Create Orthogonal Room from selected components
从选择的零件创建矩形ROOM--------Create Rectangle Room from selected components
上述三种情况下的创建方法都是一样的:
1. 保证所有期望包含在 Room 中的的元件被选中。
2. 执行相关的命令 Design ? Rooms ? Create … Room from selected components。 一个新的 Room 和 Component Class 会自动创建,Room 尺寸会按照元件边界裁剪到适合所有选 中的元件,并且关联到 Component Class。
上图:选择3个芯片,创建非直角的ROOM.

上图:选择3个芯片,创建直角的ROOM

上图:选择3个芯片,创建矩形ROOM。注意 U17 不包含在 Rectangular Room 中,即使它被 Room 包围。这是因为 U17 在运 行命令之前并未选中。

在PCB主工作区每创建或放置一个 Room图形 时,会在design-----rools----placement-------room definition自动产生与这个 Room关联的设计规则。反之,当用户在上述位置添加一个 Room 新规则,在PCB主工作区也会相应的创建一个 Room空间。查看ROOM空间的设计规则单击菜单design------rools------placement-------room definition:见下图左侧。
怎样通过添加一个ROOM规则------实现在PCB主工作区添加一个ROOM:
在下图 PCB Rules and Constraints Editor对话框的Placement列表的Room Definition入口右键单击, 在右键菜单中选择 New Rule 命令来添加一个新的 Room 定义。新的 Room 会被添加到左侧的文件树中,并显示在下图右侧对话框主编辑窗口的规则类型列表中。

要编辑/定义新添加的 Room 的范围大小和在PCB板中的位置,点击它在文件树中的入口 (或双击汇总列表的设计规则入口) 打开 Room 定义的细节:见下图------点击 Define 按钮会跳转到PCB设计空间,用户在PCB编辑器设置 Room 的位置、外形和尺寸 - 无论是多边形 或矩形 Room 都一样。定义完 Room 的边界后会返回 PCB Rules and Constraints Editor 对 话框,点击 OK 退出对话框,满足设计规则的一个 Room 就会出现在设计空间。

在PCB编辑器中手工放置的ROOM,怎样与PCB编辑器中的元器件联系起来:
围绕一个或多个元器件放置矩形或多边形 Room,使这些元器件完全落入 Room 之中,这些元器件会自动与 Room 关联。

SCH原理图更新成PCB文件时,ROOM与零件的自动关联:
单击菜单project------project options------class generaiong-------生成room:打钩。在画完SCH原理图后------Design ? UpdatePCB document-------执行完毕后,会为每个原理图页创建一个 Room,并 且关联到原理图页上所有的元件。

对ROOM属性的修改和编辑:
  • PCB编辑器上绘制ROOM时,按下 TAB 键修改。
  • 双击已经放置的ROOM
  • 右键点击 Room,在右键菜单中选择 Properties
  • 选择 Edit ? Change 命令,然后点击需要编辑的 Room Room 定义的约束规则可以直接在 PCB Rules and Constraints Editor 对话框(Design ? Rules) 中编辑
  • PCB编辑器中选中一个 Room,无论该 Room 是何种类型,它周围会出现一些可编辑的端点句柄。见下图

拖动边角的端点 (A) 可以在水平和垂直方向同时缩放 Room 尺寸,拖动边线 (B) 可以在水平或垂 直方向改变 Room 尺寸。在拖动 Room 时可以将其旋转或翻转:按 SPACEBAR 逆时针旋转,按 SHIFT+SPACEBAR 顺时针旋转。旋转角度与 Rotation Step 值相 关,它在 Preferences 对话框(Tools ? Preferences)的 PCB Editor ? General 页面中定义。按 X 或 Y 键沿 X 轴或 Y 轴翻转对象。按 L 键翻转对象到电路板的另一面。如果 Room 有相关联的元器件,那些元器件会随着 Room 一起翻转。Room 对象也可以通过菜单命令 Design ? Rooms ? Move Room 来移动。

分配到一个 Room内的元件,在 Room 移动时元件也随之移动。如果希望移动一个 Room 而不移动元器件,设置方法:design-----rules------placement-------room definition-------勾选下图:锁定的元件。

勾选上图中:空间的锁定,启用 Room 的 Locked 选项可以锁定一个 Room,从而避免偶然移动它。如果 Room 初始使用 Create … Room from selected components 命令创建,任何 Wrap-based 命令将无效,因为 Room 的形状已经最优。
当使用 PCB Inspector 或 PCB List 面板编辑 Room 关联的 Room Definition 设计规则时, 选中的 Room 会显示为 Object Kind: Confinement Constraint Rule。
除了本身作为一个设计规则,Room 也可以在定义其它规则时作为一个对象。如果 Room 仅仅 作为其它规则的对象,它的 Room Definition 可以禁用。
下面两个查询语句用来定义 Room 的范围:
a) TouchesRoom(RoomName) -用于查找完全或部分位于 Room 中的对象。
b) WithinRoom(RoomName) -用于查找完全位于 Room 中的对象。
Room 可以用来定义电路板上自动走线或不走线的区域。相关命令可以从 Room 相关的右键菜单访问,或通过 Auto Route ? Room and Tools ? Unroute ? Room 访问。

以上的图文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方便保存,内附清晰图):(共6
页):

网友A(2018-03-14):
不错的资料,很好。

网友B(2018-09-28):
学习学习,支持支51持hei

网友C:
学习一下,好好搞51

网友D(2019-03-18):
可以的,很详细。受教、

网友E(2019-09-27):
正好用到,谢谢

网友F:
只讲了怎么创建ROOM,没有讲解具体的用法,感觉不到ROOM的作用

网友G:
解释的非常到位。赞一个,其他更多细节讲解,帮助像我这样的初学者。

网友H:
讲的很清楚,好文章真心实用!!!

网友I(2019-11-18):
讲的很清楚VGD!

网友J(2020-02-01):
多谢分享,好文章

网友K(2021-03-02):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L(2021-05-29):
一直想了解高级规则怎么自定义,这里好像看到了一点点

网友M(2021-10-23):
好文章,帮了大忙,谢谢“吴善龙 ”

网友N(2022-03-31):
答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