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tc12c5616ad的多路adc读取程序

楼主(2017-11-12):
求stc12c5616ad的多路adc读取程序禁止直接搬
比如说读取p1.6,1.7的数据,设置1.6读取数据为M,1.7为N;

还有,adc的后两位——低,,,数据 是包含什么(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A:
会一个端口的读取还不会多个端口的读取?多设几个变量去存对应的端口数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一个端口的读取还不会多个端口的读取?多设几个变量去存对应的端口数据即可

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B:
你去stc官网下56系的手册 里边有范例 范例是读8个AD通道 你一看就明白了

还禁止直接搬?????呵呵 要求还挺高

56xx是10位的AD 可以用8位 如果用10位 就需要低2位的数据了

记得把需要进行AD转换的管脚设置成高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