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片机keil工程下两个asm的文件编译时代码段地址重叠怎么改

楼主(2017-11-12):
女生,新手一枚 ,菜鸟一枚,有几个单片机问题想问大神们
1、想知道怎么在一个keil工程下编译两个文件,而且代码段不会重叠 ,我已经把起始地址改的分开了 ,可是还是重叠的
2、如果改好了,烧进proteus后,可以两个程序都正常工作吗?
3、或者怎么把两个程序融合到一个大的程序里呢?我已经试过很多次了,运行时都是只有一个程序显示,另外一个不显示。
4、我在编写倒计时程序时,暂停按钮按下显示当前的时间,再按一下还是暂停的,不能恢复计时,怎么解决呢?或者就是暂停了不显示时间,但是再按一下可以继续计时,怎么样可以两者兼得呢?
万分感谢!!!

网友A:
永远记住:CPU在任何在能做一件事!
所以处理多件事,是在不同的时间,分别完成的,由于速度快,你感觉不到而矣。
所以你把两个程序放在两个地方,只要你能让CPU,做完一个程序后再去做第二个就可以了。如果做不到就不行!
所谓将两个程序“融合到一个大的程序里”也就是设法让两个程序都能被执行到。
“再按一下还是暂停的,不能恢复计时”:一定是计时程序未被执行到!!

网友B: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欸!我们一起学习进步!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