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怎么用单片机点亮这种数码管”?

楼主:
从学校器材室里借来这么一个数码管,不知道怎么点亮,有没有大神有这个相关参数的(我是没找到…),指点一下,给我个原理图啥的

主要是想用单片机控制这个数码管,来显示稳压电路的工作状态。

网友A(2017-11-13):
我这边有CS5261A的资料,应该可以代替FJ5621AH型号

网友B:
首先用万用表测一下是共阴还是共阳,然后用三极管驱动它

网友C:
其实原理图,就是那些LED的连接关系,这个,老师是这样说的:拿个万用表自己打。呵呵
我查到网上有卖
其中的关键是那张说明:转发给你,用表打时方便些

关键说明:8、7脚是公共脚;共阳。

网友D:
首先要知道是共阳还是共阴的,只要一个5V输出的直流电源,如果是共阳的5V串一个100欧的电阻接到共阳端,0V分别接到其他脚上,

网友E:
这个先要判断是共阴还是共阳的,然后用三极管+单片机控制,很简单的

网友F:
用万用表表棒可以将它点亮,不信你试用两个表棒(数字表二极管档)轮换测各个引脚。

网友G:
先要判断是共阴还是共阳的,然后用三极管+单片机控制,写入程序就能点亮

网友H:
谢谢各位大佬的指点。已经点亮了。
二楼的原理图是对的, 7楼yzwzfyz 也是对的

网友I:
A是共阴  B 是共阳  动态扫描做显示

网友J:
自己测试一下了,中间的接地,其他的接高电平,或者反过来试试

网友K:
首先确定是共阳还是共阴,在接上三极管进行驱动

网友L:
很好的贴子 , 赞一下!!!

网友M:
首先看是共阴还是共阳,然后加各限流电阻,通5v点就可以点亮

网友N:
分共阴和共阳  只要数码管上每条的两端有电压,对应的那条就会点亮,通过控制8条数码管来达到显示的数字,用单片机就可以做到了

网友O:
这个先要判断是共阴还是共阳的,然后用三极管+单片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