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关于STM32f103的若干问题

楼主(2017-11-12):
因本人是个外行,工作需要想学习程序在线下载(烧录),可有偿学习,谢谢!愿意指教的请加微信15307303337
1、图一是电路板整体图,用于可控硅触发整流
2、图二是主控STM32以及四针程序下载接口

我的问题是:
1、需要使用什么样的下载器?
2、板子上STM32的原有程序能不能清除?

网友A:
1、需要使用什么样的下载器?
答:可以淘一根下载线做下载工作,商家会提供下载方法,20元内可搞定。但是!!:如果板子上的CPU程序被加密了,你就无法下载了。
2、板子上STM32的原有程序能不能清除?
答:按照1、购到下载线后可以做到将程序删除。但是!!:无法再恢复了。

99%的情况下,楼主会失望的。别人的心血如何让他人轻意获取。这就是目前单片机的好处,防盗!

网友B:
用 ST-LINK 吧 ,10块钱左右。你下载的时候里面的数据就会被清掉

网友C:
1、一般选用Jlink下载,可在淘宝买一个,采用SW模式即可下载;
2、程序肯定是可以刷掉的,在下载新程序前一般都会擦除芯片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