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小系统的电路怎么输入电压

楼主(2017-11-13):
最小系统电路是自己焊的,电源从哪里接入???求解

网友A:
查你用的芯片各脚功能就能找到电源的正、负输入脚,DIP40脚封装的40电源正极、20脚电源负极。

网友B:
从芯片的电源脚

网友C:
芯片的右上角和左下角

网友D:
看题目就知道发布者没有基本单片机知识。不了解单片机各脚的功能怎么能焊接出单片机最小系统(电源正负接脚是单片机最基本的怎么不知道?)。每个型号单片机的电源接脚号不同。确定了单片机才能确定电源接脚。

网友E:
40脚加+5v,20脚加地

网友F:
额.20脚接地 40脚接电源

网友G:
查IC-datasheet就有說明

网友H:
看芯片手册,查查那个脚接电源,那个脚接地,另外注意电源的电压大小。

网友I:
用的那个型号的单片机做的最小系统,就查这个片子定义,上面会写VCC和GN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