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602不显示数据只显示一排黑块

楼主(2017-11-13):
按照给的测试程序

结果如下:

没有任何显示
给的效果图是这样的

求大神解释一下

/*******************************************************************************
* 实 验 名                 : 矩阵键盘实验
* 使用的IO             : 数码管使用P0,键盘使用P3.0、P3.1、P3.2、P3.3
* 实验效果       : 按矩阵键盘分别显示在数码管上面显示十六进制的0到F。
* 注    意                 :
*******************************************************************************/
#include<reg51.h>
#include"lcd.h"

unsigned char PuZh[]=" Pechin Science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LcdInit();
        for(i=0;i<16;i++)
        {
                LcdWriteData(PuZh[i]);
        }
        while(1)
        {
        }
}

#include"lcd.h"

/*******************************************************************************
* 函 数 名         : Lcd1602_Delay1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ms
* 输    入         : c
* 输    出         : 无
* 说    名         : 该函数是在12MHZ晶振下,12分频单片机的延时。
*******************************************************************************/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误差 0us
{
    uchar a,b;
        for (; c>0; c--)
        {
                 for (b=199;b>0;b--)
                 {
                          for(a=1;a>0;a--);
                 }
        }

}

/*******************************************************************************
* 函 数 名         : LcdWriteCom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命令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当没有定义这个LCD1602_4PINS时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
        LCD1602_RS = 0;           //选择发送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放入命令
        Lcd1602_Delay1ms(1);                //等待数据稳定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else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0;         //选择写入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DATAPINS = com << 4; //发送低四位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endif
/*******************************************************************************
* 函 数 名         : LcdWriteData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 输    入         : dat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输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写入数据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else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写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LCD1602_DATAPINS = dat << 4; //写入低四位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endif
/*******************************************************************************
* 函 数 名       : Lcd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LCD屏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8);  //开显示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else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2);         //将8位总线转为4位总线
        LcdWriteCom(0x28);         //在四位线下的初始化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endif

网友A:
LZ,这不明摆着是来忽悠坛友们的智商么

网友B:
我也是 这个 样子 你买的 是 普中科技的 板子吧

网友C:
左边的两个跳线帽拔掉了吗?

网友D:
说好的拔跳线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这不明摆着是来忽悠坛友们的智商么

真不会,以前没用到液晶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 这个 样子 你买的 是 普中科技的 板子吧

是的,你是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边的两个跳线帽拔掉了吗?

拔了,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好的拔跳线帽呢?

拔了,没用

网友E:
确认引脚没接错的话,你可以换一块LCD162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认引脚没接错的话,你可以换一块LCD1620试试

换了三块板子,三个液晶显示器。。。

网友F:
试试调一下背光度,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G:
你的程序里不是就要输出一行吗,机器你要它干嘛就干嘛

网友H:
1602的对比度调整不合适的时候,会出现这种现象,但你这个是现成的板子,按理说对比度调整应当已经做好了,不放心的话用一个分压器再仔细调整一下。另外要确保跳线正确。一般程序不正确,会无显示或者显示混乱,不会都是黑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试调一下背光度,应该就可以了

可以了,板子程序都有问题,换了板子,改了程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程序里不是就要输出一行吗,机器你要它干嘛就干嘛

我用汇编语言弄了,换了个板子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1602的对比度调整不合适的时候,会出现这种现象,但你这个是现成的板子,按理说对比度调整应当已经做好了, ...

板子问题,程序我换了,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