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的重点:手工焊接方法介绍

楼主(2017-11-13):
  预热1:把焊咀.充分接触焊点。图1是在正式焊接前先把焊点加热。如果焊点是连接大型铜板时,会有大量的热传到铜板上面,在这种情况下,预热就更加重要。
  预热2:把焊锡送到图示的地方。图2加上焊锡,可以增加传热的面积。在使用微小焊咀的时候,由于焊咀与焊点接触面积非常的少,热量比较难传到焊点上面。所以在使用微小焊咀的时候,加焊锡来帮助预热非常重要。在预热过程中,焊咀与焊点所成的角度也十分重要,角度会影响焊咀与焊点的接触面积。
  焊接:把焊锡送到图示的地方。图4从两个地方加焊锡,因为焊锡会偏于流向高温的地方。
  加热:拿开焊锡。图5加热至焊锡有光泽,有流动,便可确认完全加热。
  冷却:拿开焊铁(图6)。焊接好坏判断见下图。

网友A(2018-01-30):
分享点贴片元件的焊接。特别是在大铜片电路板上焊接。